[技术相关]
【SWDM-QFP100-34SVEA3测评】使用RT-Thread零编程点灯及下载注意事项

楼主:
本次使用的IDE是RT-ThreadStudio进行开发。
首先打开RT-Thread Studio
厂家已经为RT-Thread Studio制作的BSP开发包,将BSP进行安装
新建项目
选择基于开发板进行创建,调试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
点击完成,会自动生成项目
创建完项目,打开main.c文件看到注释显示是乱码,需要更改编码格式,在文件内使用组合键Alt+Enter,打开资源页面,进行修改,修改完点击应用并关闭即可
使用导线连接PA5和LED管脚
修改LED控制管脚为PA5
编译工程
已开始我使用的是DAP-LINK进行下载,但我的DAP驱动一直有问题,没有下载成功
于是更换下载器为JLINK
但由于RT-Thread Studio集成的JLINK驱动版本比较新,没有集成华芯微特的芯片,无法进行下载,需要将驱动进行替换(将安装好的JLINK工具复制到RT-Thread Studio的调试器路径下),操作如下:
打开调试配置
选择新的JLinkGDBServerCL路径
修改完成后点击下载,因为下载算法型号和芯片型号不一致,会有弹窗提示
需要手动选择下载算法
选完下载算法就可以正常下载程序了
下载成功后,在终端页面可以看到打印的系统信息,LED也会500ms间隔亮灭指示。
至此,没有做任何程序的编写就完成了点灯程序,华芯微特SWM341系列对RT-Thread Studio的支持做的不错,常用外设都有支持,能够非常方便的被开发者使用

网友A(2023-05-07):
RT-THread如何定义缓冲区额外线程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THread如何定义缓冲区额外线程变量?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B:
rt-thread是否是免费的

网友C:
能够移植RTLinux么?有大神移植成功?

网友D:
RT-Thread和Threadx有什么区别

网友E:
rt-thread lwip使用哪个比较稳定

网友E:
rt-thread系统如何调用动态库

网友F:
需要选择与目标硬件平台兼容的编译工具链,以确保生成可执行的二进制文件。

网友G:
移植RT-Thread需要对底层硬件和软件系统有一定的了解和经验

网友H:
需要根据目标硬件平台的特点,配置相应的外设驱动、内存分配和中断控制等。也需要考虑处理器架构和操作系统支持的情况。

网友I:
rt-thread 怎么确定线程栈大小

网友J:
rt-thread 能移植到 51内核的单片机上吗

网友K:
将应用程序适配到新的操作系统环境下,并可能需要修改代码,以充分利用新的硬件资源。

网友L:
学习RT-Thread,感觉看起来一知半解,有什么推荐的学习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L:
学习RT-Thread,感觉看起来一知半解,有什么推荐的学习方法

按照文档中心的知识点,边看边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