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控技术] 触控注意事项

楼主(2023-04-16):
触控注意事项:
1) 使用单面 PCB 板,一般用弹簧来做触控按键。因为其侧面也能同手指形成电场,使用弹簧比使用 PCB上覆铜做触控按键能获得更高的灵敏度;
2) 从感应盘到 IC管脚的连线长度尽量不绕太远,尽量避免连线之间的耦合电容,也要避免与其他
高频信号线有耦合电容;
3) 灵敏度与感应盘面积 成正比,与外壳厚度成反比,根据外壳厚度和尺寸选择合适的触控面积,一
般玻璃外壳比塑料具有更高的穿透力;
4) 感应盘与感应盘之间应该尽量留一定的间距,以保证手指头触控时不会覆盖到 2个感应盘,同时
也能防止感应盘寄生电容过大;
5) 基准电容是新定义触控感应电路的充放电电容,是实现触控功能的重要器件,它保障了触控电路
的正常工作,推荐使用 103电容,材质无特殊要求;
6) 使用到的 TK对应的 IO口和 CMOD口设置为强推挽输出高;
7) 使用到的 TK按键通道建议串接电阻,电阻大小建议在 510Ω-4.7K,电阻越大 ESD和 CS性能越
好,一般建 议优先选择 2K电阻;

网友A:
请问 触控只能使用单片的pcb电路板吗

网友B:
用来做触控按键的弹簧是不是特制的呢

网友C:
感应盘与感应盘之前的间距的最小值是取决于什么呢

网友D:
我们一般使用什么元器件做感应盘呢

网友E:
基准电容需要使用普通的电容就可以是吗

网友F:
SMOD包含具体的增强而CMOD是包含一组SMOD编写的增强

网友G(2023-06-05):
做感应盘会用到哪些元器件

网友H:
新定义的触控芯片是主打吗

网友I:
手指沾水能感应么。

网友J:
感应盘用的什么元器件

网友K(2023-07-05):
单片机是怎样控制

网友L:
包括去抖动、滤波、手指识别等。通过合理的软件处理,可以提高触摸系统的稳定性和精确性。

网友L:
根据应用需求,调整触控系统的响应时间。快速响应时间可能会导致误触发,而较慢的响应时间可能会降低用户体验。

网友M:
可以通过共地设计或使用触控提供的地线引脚进行连接。

网友N:
过高或过低的电压可能会导致触控性能下降或不可用。

网友O:
通过软件或硬件方式对输入信号进行滤波处理。

网友P:
使用 单片机的触控i/o口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Q:
在设计中考虑温度补偿,以确保触摸系统在不同温度下的正常运行。

网友L:
稳定的电源可以避免电压波动对触控信号的影响,而有效的地线可以降低噪音干扰。

网友R:
在触控输入引脚上添加适当的外部滤波电路,以抑制电源噪声、开关干扰和其他干扰信号。

网友S:
单片机触控的核心部分,需要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如安装屏幕保护膜或外壳,避免划伤或损坏。

网友T:
使用电容式触摸屏或触摸按钮,应将电容板均匀分布在触摸区域上。这有助于确保准确的触摸检测,并避免死角或过灵敏的区域。

网友U:
使用静电保护元件、接地等,以减少对触摸系统的影响。

网友V:
需要进行校准和校验吧。

网友W(2023-09-05):
能劳烦楼主排个版吗?

网友X(2023-12-05):
感应盘和感应盘之间的最小距离取决于什么

网友Y(2024-01-08):
我们通常用什么部件来制作感应盘

网友Z:
什么组件将被用来做一个感应磁盘

网友AA:
新定义的触摸芯片是主要功能吗

网友AB:
电压过高或不足可能导致触摸性能下降或使其无法使用。

网友AC:
触摸按钮用的弹簧是特制的吗

网友AD:
它可以通过公共接地设计连接,也可以使用触摸提供的地线引脚连接。

网友AE:
标准电容器可以用作参考电容器吗

网友AF:
Smod包含特定的增强,而cmod包含由Smod编写的一组增强

网友AG(2024-03-02):
将使用什么组件来制作传感盘

网友AH:
触控按钮的弹簧是特别设计的吗

网友AI:
基准电容是新定义触控感应电路的充放电电容,是实现触控功能的重要器件,它保障了触控电路的正常工作,推荐使用 103电容

网友AJ(2024-04-02):
感应盘之间的距离应足够大,以防止手指触摸时覆盖多个感应盘。此外,这也有助于减小感应盘之间的寄生电容。

网友AK:
使用到的TK按键通道建议串接电阻,电阻大小建议在510Ω-4.7K之间。电阻越大,ESD(静电放电)和CS(防冲击)性能越好。一般建议优先选择2K电阻。

网友AL:
感应盘之间应保持一定的间距,以防止手指同时接触两个感应盘,造成误触发。同时,适当的间距也有助于防止感应盘的寄生电容过大,从而提高灵敏度。

网友AM:
基准电容是触控感应电路的重要部分,它负责触控电路的充放电过程,保障触控功能的正常工作。推荐使用的基准电容值为103,但具体材质并无特殊要求。

网友AN:
使用到的TK按键通道建议串联电阻,电阻大小建议在510Ω到4.7K之间。电阻越大,ESD和CS性能越好。一般建议优先选择2K电阻。

网友AO:
由于弹簧侧面也能与手指形成电场,使用弹簧作为触控按键可以获得更高的灵敏度。

网友AP:
感应盘之间应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防止手指触摸时覆盖到多个感应盘,同时也可以减小感应盘之间的寄生电容。

网友AQ:
基准电容是触控感应电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荐使用103电容,材质无特殊要求,它确保了触控电路的正常工作。

网友AR:
基准电容是触控感应电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保证了触控电路的正常工作。推荐使用103电容,材质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AS:
感应盘之间应保留一定的间距,以防止手指在触控时同时覆盖到两个感应盘,并防止感应盘寄生电容过大。

网友AT:
现在好像有隔空触摸应用的

网友AU:
尽量使从感应盘到IC管脚的连线短且直接,避免过长的走线和跳线,这样可以减少耦合电容的影响,并降低与其他高频信号线的干扰。

网友AV:
将TK对应的IO口和CMOD口设置为强推挽输出高。这样可以确保触控按键的正常工作。

网友P:
感应盘之间应保持一定的间距,以防止手指头触控时覆盖到多个感应盘,同时也可以防止感应盘寄生电容过大。

网友AW:
感应盘与IC管脚之间的连线长度应尽量短,以减小信号的衰减和干扰。同时,应避免连线之间的耦合电容,以防止信号串扰。高频信号线也应避免与触控电路产生耦合电容,以维持信号的纯净度。

网友AX:
了防止手指触控时同时覆盖到两个感应盘,以及减少寄生电容,感应盘之间应尽量留有一定的间距。

网友AY:
从感应盘到IC管脚的连线应尽量短,以减少连线之间的耦合电容。耦合电容会影响触控信号的稳定性和响应速度。同时,应避免与其他高频信号线有耦合电容,以减少干扰。

网友L:
弹簧由于其导电性和弹性,可以作为触控按键来使用。当手指接触弹簧时,由于电场的作用,会改变感应盘上的电荷分布,从而产生触控信号。弹簧的侧面接触可以提高灵敏度,因为手指接触时形成的电场不仅作用于顶部,还包括侧面。

网友AZ:
触控要解决误触发问题

网友BA:
从感应盘到IC管脚的连线应尽量短且直,以减少线间的耦合电容。耦合电容会影响信号的完整性,从而降低灵敏度。同时,应避免与其他高频信号线有耦合电容,以免相互干扰。

网友BB:
在电路配置中,应将使用到的TK对应的IO口和CMOD口设置为强推挽输出高,以确保信号传输的稳定性和效率。

网友BC:
使用到的TK对应的IO口和CMOD口应设置为强推挽输出高。

网友P:
在设计时需要根据外壳的厚度和尺寸来选择合适的触控面积。此外,玻璃外壳相比塑料外壳具有更高的穿透力,所以在某些应用中可能更适合使用玻璃外壳。

网友BD:
对于TK按键通道,建议串接电阻以提高ESD(静电放电)和CS(串扰)性能。电阻的大小一般在510Ω到4.7K之间,其中2K电阻是一个常见的优选值。

网友BE:
从感应盘到 IC管脚的连线长度尽量不绕太远,尽量避免连线之间的耦合电容

网友BF(2024-06-08):
感应圆盘与感应圆盘之间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网友X(2024-08-03):
包括去抖动、滤波、手指识别等等。

网友AZ:
现在有隔空触控技术

网友BG:
使用单面 PCB 板,一般用弹簧来做触控按键。

网友BH(2024-09-04):
传感器盘之间的距离应该足够大,以防止手指触摸时多个传感器盘被覆盖。此外,这也有助于降低传感板之间的寄生电容。

网友BI:
过高或过低的电压都可能导致触摸性能下降或变得不可用。,

网友BJ:
MCU touch的核心部分需要适当的保护措施,比如安装屏幕保护膜或外壳,避免划伤或损坏。

网友BK:
使用到的 TK按键通道建议串接电阻,电阻大小建议在 510Ω-4.7K

网友BL(2024-10-05):
过高或过低的电压可能会降低触摸性能或使其无法使用。

网友BM:
什么组件将用于制造传感器盘,

网友BN:
传感器盘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防止手指覆盖多个传感器盘,并防止传感器盘的寄生电容过大。

网友BO(2024-11-10):
传感器面板使用了哪些组件

网友BP:
从检测板到ic引脚的导线长度不应缠绕太长,并且应尽可能避免导线之间的耦合电容。

网友BQ(2024-12-11):
触摸按钮的弹簧是否经过特殊设计,

网友BR:
传感器盘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防止手指接触多个传感器盘时覆盖多个传感器盘,也可以减少传感器盘之间的寄生电容。

网友AA:
传感器盘和传感器盘之间的最小距离取决于什么

网友AD:
传感器盘之间应该留有一定的距离,以防止手指触摸时同时覆盖两个传感器盘,并防止传感器盘的寄生电容过大。

网友BS:
对于所用的,建议为tk按钮通道串联一个电阻,推荐电阻大小为510ω-4.7k。

网友BT:
有方案演示吗?

网友BU(2025-02-04):
现在好像有空间触摸应用了

网友BV:
为了防止手指触摸同时覆盖两个感应盘,减少寄生电容,感应盘之间应尽可能留有一定距离。

网友BF:
电压太高或太低会影响触控的正常使用,可能导致触控反应迟钝甚至完全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