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定义MCU外部中断注意事项

楼主(2023-04-16):
外部中断注意事项
1) 在使用外部中断功能时,请将对应的 IO口设置为输入模式
2) IO口模式 需要先设置,再进行相应的外部中断配置,反过来操作有可能会误产生一次边沿中断;
3) 同组外部中断共用一个中断向量,如果同时使用了同一组外部中断的多个中断口,用户需要在中断服
务函数内读取 IO口电平,判断中断的来源,再执行对应的操作 ,建议尽量不要将多个双边沿中断设置
在同一组外部中断内
4) 使用 RD8G403时需要注意, 当用户程序在初始化完外部中断 0/1后,若后续程序中有操作到 TCON的
TR1、 TR0、 TF1、 TF0位的场合,需要在外部中断 0/1的中断服务函数内手动清除外部中断标志,否则
可能会导致外部中断标志位无法硬件清 除 。

网友A:
外部引脚的硬件连接需要加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吗

网友B:
如果没有中断使能的话 默认的情况就是中断禁止了是吧

网友C:
应该等所有的都配置完成之后最后一步才开启中断吧

网友D:
第四项的注意事项是不是只适用于RD8G403呢

网友E:
在中断服务函数内读取 IO口电平,判断中断的来源。如果电平变化非常快 会不会造成误判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中断服务函数内读取 IO口电平,判断中断的来源。如果电平变化非常快 会不会造成误判呢 ...

如果只是判断一下电平高低就跳出来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G(2023-06-06):
外部中断要看对应引脚外部的电平状态。

网友H: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把触发频繁的设置为外部中断,不频繁的通过检测管脚电平变化来判断是否有触发。

网友I:
可以使用全局变量或消息队列等方式,与主程序进行交互

网友J:
在电路板布局中应避免信号干扰、短路等问题;在软件编程中要充分测试、调试和优化程序,确保外部中断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网友K:
如果系统中存在多个中断源,需要根据不同的中断需求,设置相应的中断优先级。

网友L:
尽量避免使用延迟函数和其他可能导致中断嵌套的操作

网友M:
中断分别编写对应的中断服务函数,才能在中断发生后产生相应的响应

网友N:
需要考虑中断源的信号类型(上升沿、下降沿、高电平、低电平等)和电气特性(防干扰、去抖等),以保证中断的稳定性和正确性。

网友O:
在进入中断服务函数前需要禁止其他中断请求,而在中断服务函数执行完后需要重新使能其他中断请求。

网友P:
在使用外部中断功能时,请将对应的 IO 口设置为输入模式

网友Q:
遍中断程序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R:
在进行硬件和软件设计时,需要充分考虑到外部中断的特性和要求,从而保证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S:
需要注意中断响应时间和处理时间的限制,避免出现中断失效或响应延迟的问题

网友T:
在使用MCU外部中断时,需要根据具体需求和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和设计

网友U:
应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中断源

网友V:
一般情况下,中断优先级越高的中断会被优先处理。

网友W:
支持中断嵌套嘛?

网友X:
终端里面不要处理耗时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