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ART数据发送不正常通常得排查方法

楼主(2023-04-17):
UART数据发送不正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检查:
1) 检查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
2) 检查 UART1中断内部是否存在多个对发送寄存器赋值语句,导致数据错误;
3) UART的 TX脚和 RX脚所在的 IO口都需要设置为输入带上拉模式,请确认是否设置正确;
4) 检查是否 TI未清 0,发送数据前把中断关闭了,导致无法进中断 从而 无法执行发送程序;
5) 仿真过程仿真口上的 UART功能是失效的, 若为仿真状态下查看, UART功能无法正常
6) UART设置是否正确,主频设置是否正确,建议用示波器查看 UART波形,观察空闲状态,起始位,
结束位,波特率等信息是否正确;
7) UART程序逻辑错误;
8) 检查芯片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A:
需要检查你使用的芯片是否有损坏或者存在其他问题。

网友B:
单片机未正确供电,那么它可能无法正常工作,这也会导致串口通讯失败。

网友C:
串口发送数据就死机,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D:
串口连接线路是正确的,检查串口的TX和RX引脚是否连接正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网友E:
确保你的代码对串口进行了正确的初始化,并且波特率设置正确。

网友F:
串口只能接收数据 不能发送数据 为什么

网友G:
可能是电源供电问题导致的。

网友H:
UART 收发数据,该怎么解决

网友I:
要么硬件问题,要么软件问题。

网友J:
uart发送和收到的数据不一致

网友K:
具体是哪种情况 有时候根据现象一下就可以得到原因了

网友L:
首先就得确认硬件连接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M:
先确认硬件链路是否OK,然后再检查软件。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串口发送数据就死机,这是怎么回事?

发送数据部分有米有while循环呢 会不会卡在循环出不来

网友O:
请问为什么UART的 TX脚所在的 IO口也需要设置为输入带上拉模式呢

网友P:
我们需要手动对TI进行清零吗 还是软件自动清零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我们需要手动对TI进行清零吗 还是软件自动清零呢

串行通信方式1中,发送中断标志位TI不需要手动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