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定义UART通讯一段时间之后数据出现错误问题排查

楼主(2023-04-16):
新定义MCU使用UART通讯一段时间之后出错,可能的原因有:
1) UART的 TX脚和 RX脚所在的 IO口都需要设置为输入带上拉模式,请确认是否设置正确;
2) 如果使用的是 RD8G403的 三合一串口功能,需要注意 UART发送中断标志 TI和接收中断标志 RI在
同一个寄存器上,此寄存器不能位操作,所以在清除 TI和 RI时会对整个寄存器进行与操作,这样当
UART进行全双工通信时发送和接收中断有可能同时产生,或者是两者之间间隔时间很短,会出现 TI或者 RI被误清除导致中断丢失的风险,因此在全双工通信应用场景中,通信需要有容错机制,不能因
为某次中断丢失就导致通讯崩溃,在发送数据后不能通过死等发送标志来判断发送是否完成,需要加
入超时监测保证在一段时间后可以退出等待或使用 UART0 UART0的中断标志位在 SCON寄存器
上, SCON寄存器可以位操作,所以不存在误清除中断标志位的问题;
3) 如果使用的是 RD8X36/37以及 RD8X05的 三合一接口中的 UART功能,需要注意 发送中断标志 TI和
接收中断标志 RI的清除方式为 “写 1清零 ”,具体操作示范如下
4) 检查外围电路是 否有将通讯脚电平拉高或者拉低的风险,测试出现异常时 TX脚和 RX脚的波形,看
是否为通讯脚上有干扰导致通讯出错;
5) 检查程序中是否有其他地方操作了 UART相关的寄存器,导致 UART设置改变而通讯失败;
6) 检查程序中是否有对检查程序中是否有对UART的数据寄存器重复赋值,导致数据错误。的数据寄存器重复赋值,导致数据错误。

网友A:
当波特率不是那么匹配之后 会不会出现累积误差呢

网友B:
还得具体分析这个一段时间是多长的一段时间  而且是不是一个固定的时间点

网友C:
如果是外部干扰导致出现错误的话 那么这个就应该是随机出现了

网友D:
一个是外部干扰,一个是程序逻辑处理,以及指针地址跑飞等。

网友E:
如果通讯速度过快或者是数据吞吐量比较大 也会有这种问题发生

网友F:
清除 TI和 RI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可以进行位操作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清除 TI和 RI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可以进行位操作呢

这个寄存器好像不允许单独对位进行操作的

网友H(2024-03-12):
基本上应该是设置或者外部干扰导致的问题

网友I(2024-04-17):
UART的 TX脚和 RX脚所在的 IO口都需要设置为输入带上拉模式,这个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