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定义LED驱动显示异常以及闪屏的原因排查

楼主(2023-04-18):
1、硬件 LED驱动显示异常的原因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查找原因:
1) LED内部 COM和 SEG层存在微弱的导电性,短路引起鬼影;
2) 使用硬件 LED驱动时,新定义的 LCDRAM无需清零,直接进行赋值即可,因为 LED是硬件自动扫
描的,如果程序中先清零再赋值,有可能导致 LED出现闪烁现象;
3) 程序中有 IAP操作, IAP操作会占用 MCU,导致 LED的数据刷新不及时,有可能导致 LED显示异
常;
4) LED驱动脚是否有复用,导致 LED电平异常;
5) LED设置是否正确,对应管脚是否设置为 硬件 LED功能。

2、硬件 LCD驱动出现闪屏的原因
LCD驱动出现闪屏,查看是否对 LCDRAM有清 0的操作, LCDRAM无需清零,直接进行赋值即可,如
果程序中先清零再赋值,有可能导致 LCD出现闪屏现象,因为在清零的时候 LCD会按照 0值进行显示,
即会将显示全灭,导致闪烁现象。

网友A:
这个是段现的吗?

网友B:
将LED显示器放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避免受到外界干扰。

网友C:
LED驱动设置不当也可能会导致LED显示异常或闪屏。

网友D:
检查代码是否正确

网友E:
驱动芯片或其他相关硬件出现故障

网友F:
闪屏的问题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G:
这个闪屏一般都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H:
习惯于使用oled了。

网友I:
如果电源不稳定或者电压过低,就可能会导致LED驱动显示异常或闪屏。

网友J:
检查电源是否正常,如果电源不足或者不稳定,需要更换合适的电源。

网友H:
是硬件的问题造成的吗

网友K:
是新定义单片机自带的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