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定义的PWM使用设置注意事项

楼主(2023-04-20):
PWM使用设置注意事项

1) 关闭 PWM后, IO口会由 PWM输出变为 GPIO口,而此时的 IO口输出为不确定状态,所以建议
将 PWM输出口所在的 IO口根据实际应用情况设置为输出高,输出低或输入带上拉模式 ,当 PWM停止输出时, PWM所在的 IO口为确定的状态,避免损坏机器
2) 使用 10位 PWM时,为保证 PWM设置准确,需要先配置低 2位的,再配置高 8位;
3) PWM的占空比要小于 PWM周期,否则 PWM输出口会一直为高电平;
4) 新定义 RD8G403、 RD8X05系列 芯片各路 PWM周期都是 共用的,占空比单独可调,只有 RD8X36/37系列芯片 有 4组共用周期,占空比单独可调;
5) 新定义 RD8X05、 RD8X36/37系列 芯片的 PWM具有故障检测的功能,用户使能故障检测功能后,
不能悬空 FLT管脚,否则 PWM输出异常;当故障发生时, PWM停止输出, PWM口处于高阻状态。
故障检测模式分为立即模式和锁存模式,锁存模式下,故障信号满足失能条件后,硬件不会自动清
除故障检测状态标志位,用户可通过 PWMFLT & = 0XBF 软件清零。

网友A:
不注意点的确容易踩坑

网友B: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功率限制、温度限制等,可能需要对PWM输出进行限制,避免对系统造成损害。

网友C:
设置合适的PWM频率和占空比:根据具体应用需求设置合适的PWM频率和占空比,避免产生电磁干扰或影响设备正常工作。

网友D:
PWM输出应该设置为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E:
如何设置pwm周期为20ms

网友F:
pwm值设置多少合适

网友G:
控制频率 怎么调节占空比呢

网友H:
要将PWM信号输出到正确的GPIO口上,同时配置GPIO口为PWM输出模式。

网友I:
选择合适的定时器和计数器:不同的单片机有不同的定时器和计数器,需要选择适合自己需求的组合。同时也要注意定时器和计数器的分辨率。

网友J:
单片机如何设置pwm频率

网友K:
PWM死区怎么设置

网友L:
pwm调光怎么设置

网友M:
通用定时器产生PWM信号时,输入输出信号如何配置?

网友N:
PWM信号只是控制信号,想要控制电机驱动,还需要驱动电路

网友O:
由于PWM信号在频率上非常高,容易产生电源噪声和电磁干扰(EMI),因此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降低这些问题的影响,例如添加电容、滤波器等。

网友P:
怎么使用pwm控制降压芯片

网友Q:
在进行PWM输出之前,要先确认所使用的单片机的标准电平,以保证正确的PWM波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