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定义PWM的周期和占空比在程序中进行调节

楼主(2023-04-17):
当PWM输出波形时,若需改变占空比,可通过改变高电平设置寄存器 (PDTn)的值实现。但需要注意 :更改
PDTn的值,占空比不会立即改变,而是等待本周期结束,在下个周期改变,如下图:

若需改变占空比,可通过改变高电平设置寄存器
(PDTxy)的值实现。但需要注意 :更改
PDTxy的值,占空比不会立即改变,而是等待本周期结束,在下个周期改变,如下图:

网友A:
如何在每周期修改pwm占空比

网友B:
怎么调整PWM的空占比,我要用它来控制舵机。

网友C:
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改变PWM输出引脚的电平状态?

网友D:
用定时器怎么调节占空比?

网友E:
PWM调光的实质不是调节占空比么

网友F:
通过设置定时器的计数周期来实现PWM周期的调节。具体步骤如下:

(1) 初始化定时器,设置计数周期;

(2) 配置PWM输出引脚的工作模式;

(3) 在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中改变PWM输出引脚的电平状态,从而实现PWM信号输出。

网友G:
使用PWM(脉冲宽度调制)技术可以实现对电机、LED等设备的高效控制。

网友H:
pwm调速占空比根据实际情况如何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