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请教,这两种电平转换电路哪个更好一点呢?

楼主(2023-04-16):
如图所示,实现3.3V--1.8V的电平转换,这两个电路哪个速度更快,更稳定呢?
谢谢!仿真看不出来。

网友A:
感觉集电结是不是要导通呀,换mos管吧

网友B:
两个图,都用 NMOS管更好(DS带二极管)2n7002
左边的可以双向转换,还有过压保护的作用,速度也快
右边的电路会有延迟,但上升下降缘好

网友C:
速度快没用。左边电路不可靠。低电平电压有可能高于0.9v。

正解。右射随器电路更好。(1)输入阻抗高;(2)高频特性好;(3)工作稳定;(4)输出波形更好。

网友D:
如果要做波形整形,用右边,否则左边的响应快些

左边共基极电路的响应不会比共集电极电路更快。
共基极电路与共集电极电路(射随器)高频特性类似,都比共射极电路好很多。只不过共集电极电路没有电压放大能力、只有电流放大能力。

网友E:
1. 晶体管实现高速信号转换的前提条件是不进入保护状态。右边的电路在V4为高电平时会进入饱和状态,所以下降沿会变慢;
2. 左边的电路,在V6为低电平的时候,BC间的二极管会从反偏变成正偏,此时E和C就会反向,此时E的状态与外电路有关。

所以左边的电路是错的,应该EC对调才对。这时,V6低电平时,三极管会进入饱和状态,上升沿会变慢

网友C:
左边电路修改一下,把发射极与集电极对调连接。饱和压降会小些。逻辑低电平就会安全些。

网友F:
其实,下面这个电路更好—— 简洁、高速、稳定:

负载电流恒定,可以使用你的电路,不过电阻参数要结合负载的大小重新计算。负载电流不恒定,你的电路就完全不能用了。

网友E:
附件是我以前做的一个仿真,供楼主参考。
还有一种电路附件中没有提到,楼主右边的电路,将三极管的集电极接5V,在基极到地之间接一个1.8+0.7=2.5V的稳压管,这样三极管就不会进入饱和状态,电路速度做到MHz是很轻松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其实,下面这个电路更好—— 简洁、高速、稳定:

这太费电了

是的。高速就得费电。如果低速,比如工作频率低于100KHzR1,R2改为:10k、15K;10K电阻并联220pF电容。总之,根据情况,调整R1、R2电阻大小。

网友H:
左图共基电路,发射极输入,集电极输出,速度最高。

看到好多说用NMOS的,要注意,MOS栅极有较大电容,这种应用可能会影响速度,共基电路能提供10MHz左右的速度。

@xmar :看看高速总线,LVDS是以电流信号输出的。
@coody :不是指具体电路设计,只是说三极管射随器高速性能不比共基极电路差。仅此而已。
@xmar :你分析下楼主的工作条件,或者直接搭个电路试试就知道了。右图会饱和。
左图共基电路,发射极输入,集电极输出,速度最高。—— 这个不对哟,共集、共基高速性能差不多,共集电路稳定性还要好一点。

网友:
貌似左边更好一点,但是上升沿会有一个过冲尖峰.

楼主:
受益匪浅,感谢诸位!

网友I:
我还是喜欢用芯片的

网友J:
左的电路画错了吧,应是E极在左边在对,叫做共基输出,针对低阻负载的电流信号的。右边的经典的共集输出,针对中等负载的电压信号的。共基输出的电流模,共集输出的是电压模。针对不同的负载而定。也可以转换叫共基共集电路结构。二者核心都降低了MILLer效应。但增加了过冲(欠阻尼)的风险。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左的电路画错了吧,应是E极在左边在对,叫做共基输出,针对低阻负载的电流信号的。右边的经典的共集输出, ...

左边电路没问题,我用得很多的电平移位电路,频率也可达到几百KHz的量级。右边的才有问题,三极管会饱和,速度严重降低。

网友F:
虽然Q1会饱和,但退出饱和的速度依然很快,不会大于33ns。这主要得益于射随器强烈的负反馈。

网友F:
Q1有饱和,Q2不会饱和。但Q1、Q2开关速度差别不大。

因为Q2有负反馈作用,相当于电压串联负反馈。Q1相当于开环。

网友K:
根开关速度有关系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F:
虽然Q1会饱和,但退出饱和的速度依然很快,不会大于33ns。这主要得益于射随器强烈的负反馈。 ...

不是要正反馈才关断(退饱和)的快吗?
Ib 没有设得很大才是退饱和快的原因吧?

Ib 没有设得很大,就是因为有发射极的负反馈电阻(R4). 否则,Ib会很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C:
速度快没用。左边电路不可靠。低电平电压有可能高于0.9v。

左边的为什么用1.6V的电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左边的为什么用1.6V的电源的?

随便设置一个,表达电路是个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