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运放方波输入时输出有毛刺

楼主(2023-04-16):
利用运放设计的积分器,可以将方波信号转化为三角波信号,从而实现电路波形转化的功能。但是在对积分电路进行仿真分析的过程发现,在输入方波变化的阶段,输出三角波有过冲的尖峰毛刺,如下图所示:
将输出三角波的毛刺进一步放大,可以发现输出信号是先近似指数上升,然后快速回落到稳定状态的电压。
这个尖峰毛刺如果在实际电路中出现,会引发不必要的问题出现。所以需要理解这个尖峰毛刺产生的机理。所以就要从运放模型入手分析,下图是简单运放的交流SPICE模型,压控电压源VCVS2VCVS4在频率原件之间提供缓冲,并防止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其中Rout是运放的开环输出阻抗,这个参数在运放规格书中会提到。
从运放模型进行分析,当输入有一个阶跃信号,幅值为1V。此时瞬变的1V电压会被三部分分压:R1,R2Rout进行分压。对于阶跃信号,电容C1对应的阻抗是Zc1=0,就会将R2短路。也可以从电容电压不会突变,初始电容两端电压是0V,所以也不会承担瞬变电压。两个受控电压源此时保持原来电压不变,也就是0电平。根据简单的分压公式,可以得到在1V的输入情况下,输出VF2对应的电压就是1V*(Rout/Rout+R1+Zc1)=0.33V
随后输出的VF2=0.33V就会作用到运放的反相输入端,也就是有电压作用在压控电压源VCVS2上面。此时运放就会调整动作,要满足“虚短”原理,将运放同相端和反相端相等,所以就会将输出过冲毛刺慢慢降低到正确的积分器电路需要的电压。所以这个输出过冲尖峰是运放开环输出阻抗造成的。只要运放的开环输出阻抗越小,那么输出过冲毛刺就会越小。通过仿真也能看到,当输出Vo在变化,运放反相输入端Vn001也在同步变化着;本质上还是运放输入侧有电压变化,输出肯定要快速跟随响应,运放的响应速度越快,输出的波形就越接近理论的分析结果,先指数上升,然后振荡稳定。
可以通过调整运放模型中输出电阻的参数,来进一步观察得到的结论:输出阻抗影响输出电压的毛刺电压
输出电压Vout2对应输出阻抗1kΩ,输出电压Vout3对应输出阻抗0.5kΩ,仿真得到的结果,输出阻抗越低的运放,输出电压尖峰毛刺就越小,所以在仿真的时候,只要将输出阻抗参数设计的足够地,积分器设计电路输出就不会有尖峰毛刺。
但随后在实际的电路测试中,却发现。积分器电路的毛刺也没有仿真的那么大。通过示波器看到,输出的三角波尖峰位置没有那么大的毛刺。这也是由于实际的运放相应速度并没有理想运放那么快,也不可能输入有变化波动,输出马上就有波动的。尽管上文仿真用到的AD8539是实际运放的模型,但仿真模型是有一定优化的,实际器件也没有仿真中得到的速度。通过实际测试和仿真分析,理解仿真和实际测试波形的区别,仿真的数据是做一个定性的理论指导,做硬件电路分析还是需要实际电路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