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8412有刷电机和步进电机电流调节的配置方法

楼主(2023-04-16):
1 简介
通过控制电感负载上的电流大小,我们能够控制应用的扭矩。在驱动有刷直流电机等电感负载的应用中,可能需
要在启动过程中或失速条件下限制电流。在涉及具有超低绕组电阻的步进电机的应用中,在运动控制曲线的所有
时间段中控制电流都至关重要。
驱动步进电机时,调节电流在两种方式下对用户有利。如果在全步进换向中,控制最大电流电平可转化为电机轴
扭矩控制。借助此实现方式,系统将被调谐为仅使用必需的电流,以减少电机振动。然而,通过在全步进中增加
不同电流电平,并调制电流调节引擎输入,可以实现微步进。此类实现方式可进一步减少振动和可闻噪声。
DRV88xx 系列的许多有刷直流电机和步进电机驱动器将包含提供电流调节的模块,用于控制向上述电感负载提供
的电流大小。在此应用手册中,我们详细介绍了可对所述电流强度进行编程的一些机制。

网友A:
有刷电机和步进电机的调节方式是一样的吗

网友B:
步进电机的构造大致分为定子和转子两部分

网友C:
DC电机:有刷DC电机,无刷DC电机(BLDC),步进电机(STP)

网友D:
DC有刷电机中被固定的永磁体所制造出的磁场是不会动的,通过控制转子在其内部产生的磁场来旋转。BLDC电机的转子是永磁体,通过改变周围的线圈所产生的磁场的方向使转子旋转。通过控制通向线圈的电流方向和大小来控制转子的旋转。

网友E:
这两种电机在工作时候的电流如何才能减小呢

网友F:
在这种调节方式下,微步进是正常步进角的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