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弱弱地问一下,G474的高分辨率定时器,可以用来捕外部脉宽时间吗?

楼主(2023-04-16):
弱弱地问一下,G474的高分辨率定时器,可以用来捕外部脉宽时间吗?
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计量脉冲精度达到1ns级精度?

网友A:
G474 HRTIM主要做输出,不支持输入捕获。

如果使用TIMER捕获,TIMER频率至少是被捕获信号频率的2倍。

网友B:
达到1ns级精度,则首先计数器至少要能计数到10GHz的基准时钟,其次,你的时钟精度一定要优于10^-9(10的-9次方,即10亿分之一,10G分之一),这样的时钟不便宜的,我花了几百元才得到一个10^-8精度(一年内)的10MHz信号源,10GHz的我不敢想。

GPS民用级精度为30ns(所以为什么GPS导航的精度为10米),北斗民用级精度可达10ns(对应精度3米多,官方参数2,5米)。

1ns精度的10GHz时钟,远远超出了我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