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开关电源的纹波测试

楼主(2023-04-16):
电路中用到直流电源,就需要测量电源的纹波。尤其是使用高频开关电源,会造成输出电压的纹波值很高,会导致后级用电芯片工作异常。所以测量电源纹波是硬件工程师的必备技能,测量纹波只需要一台示波器就可以。但是不正确的测试方式,会导致测试值相差很大。
测量纹波之前需要将示波器正确设置,首先示波器的测量通道需要设置成交流耦合,如果是直流耦合测量,那么纹波叠加在直流值上面,示波器的刻度比较大。就不容易看到纹波分量的细节。随后将带宽限制功能设置为20MHz,这个作用是相当于一个低通滤波器,20MHz的频率对应的增益-3dB的时候。带宽限制的作用主要是减少高频噪声对测量的影响,防止空间高频干扰耦合进去,影响正常的纹波测量。然后就示波器探头比例设置在X1,当然探头上的比例也设置为X1.这是由于X10挡探头带宽大,测定的噪声要多很多,由于纹波测量的时候频域范围X1挡探头的带宽就够用,因此为了测量纹波噪声的精确,一般用X1就够了。但并不是所有场合X1挡探头都合适,比如测量晶振频率的时候,就要用X10挡探头.这是因为晶振频率都是高频信号,而X1探头的带宽小,其低通特性的截止频率低于晶振频率,就会将晶振的频率给滤除,所有就需要使用高带宽的X10探头。
在测量纹波的时候,不能像测量直流信号,将地线夹子随意连接到电路板的GND上。这是因为地线夹子过长,组成了很大的环路,很容易耦合到空间高频噪声。如果使用地线夹子测量,在示波器上看到那种无规律的高峰毛刺,不要马上怀疑电路板的纹波过大。这时候只要减小地线长度,就能消除耦合噪声。一般都会用下图的接地弹簧替代地线夹子,将接地弹簧点在测量点最近的GND上,就是输出电压的陶瓷电容GND。毕竟纹波测量点就是要选择靠近负载最近的地方。但这种测量方式,很不方便,接地弹簧不能很好的固定,由于接地弹簧表面经过处理,也不容易上锡,也就不能焊接到电路板。测试的时候一不留神就容易短路,纹波还没测到,电路板就烧了。
所有我在测量的时候,喜欢用短地线探针探头适配器 ,外圈是GND,中间是信号,再焊接处两根短线,分别对应GND和信号电压,需要测量什么地方,就对应焊接到哪里。测量的精度还是很准确的。
除此之外,有些电源芯片的应用指导文档,会给出建议:测量纹波的时候,需要在输出电压和GND之间再并联一个47uF的电解电容和100nF的陶瓷电容。这个一般是在使用示波器自带的地线夹子的时候使用,其目的形成低通滤波器,就是为了滤除空间耦合的高频噪声。如果使用接地弹簧或者短地线探针探头适配器的话,就不会耦合高频噪声,也就不再需要并连电容。

网友A(点评):
维修中很少用示波器,这次学习到了。

网友B(点评):
写的很详细!

网友C:
总结到位,估计很多电子工程师都没有仔细测试过电源的纹波和噪声。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