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重新上电后,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23-04-17):
昨天上午第一次用的时候可以正常调试,下午断电换了一块同样的板子调试了一会,再重新上电LED不闪然后串口打印也不正常,复位了几次也没有反应,
然后我用stm32CUBEIDE重新下载程序,好像也没下载进去,DAP LINK可以正常识别
调试的时候是这样的,cubeIDE一直停在这
这个窗口也有提示错误
另外几块板子也是一样的问题,重新上电后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A:
是不是你代码的问题哦。

网友B:
用的是DAP LINK吗?

网友C:
Link上的RESET引脚接了吗、

网友D:
是不线接的有问题啊

网友E:
可能是代码的问题或者是线接的有问题

网友F(2023-06-05):
代码的问题

网友G:
是不swd管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