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AN通信,为何接收发器在Tx 引脚能测到波形,而不接收发器就测不到波形?

楼主(2023-04-17):
CAN通信,为何接收发器在Tx 引脚能测到波形,而不接收发器就测不到波形?

网友A:
因为时刻在监听,RX不对就不往前走了,所以悬空是没有波形的。

网友B:
CAN通信 Tx 在发送时,Rx会同时检测发送数据是否正确。如果不接收发器,必须Tx和Rx连在一起,才会正常发送。若不连在一起,发送几十位就会因错误计数达到上限、进入错误状态,后面就不再发送了。
刚开始会有一小段波形一闪而过,后面不再发送了。

网友C:
监听状态吧

网友D:
CAN通信是利用的电压差进行的,芯片工作时才可以

网友E:
这个不好说,不至于啊,线缆断了?

网友F:
时刻在监听,RX不对就不往前走了,所以悬空是没有波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