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如何查看和修改CH57X系列的蓝牙波特率

楼主(2023-04-17):
如题,以前用HC-05这种蓝牙模块的时候可以用AT指令修改波特率, 现在这种蓝牙芯片的波特率是如何查看和修改的,文档好像没有相关的描述。

网友A:
程序在上电的时候会调用UART1_DefInit();初始化,函数里面进行串口波特率的修改,是封装好的函数进行处理的。
如果需要AT指令的方式修改,可以添加一个AT指令,如通过串口发送后进行修改函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在上电的时候会调用UART1_DefInit();初始化,函数里面进行串口波特率的修改,是封装好的函数进行处理的 ...

谢谢您的回答,你的意思是指这个串口是与内部集成的BLE通讯模块有连接,蓝牙的接收发送是按照这个串口的波特率传输的吗?但是工程里面这个串口不是用来跟串口助手通信打印DEBUG信息的吗?

网友:
串口的波特率是串口那边去管理的。按照你的描述应该是用串口转蓝牙的功能,可以参考一下BLE_UART的例程。
实际表现就是上位机通过串口发送数据给MCU,MCU通过蓝牙发送数据给另一个MCU。
如果是修改蓝牙发送的速率可以参考一下该博客:
https://www.cnblogs.com/debugdabiaoge/p/16205973.html

网友B:
有修改波特率的at指令,可以看一下自己的需求

网友C:
用数据线连接蓝牙EVB板和PC  然后通过串口调试工具发送at指令进行修改

网友D:
修改蓝牙模块波特率的指令(AT+BAVD)

网友E:
AT+BAVD=9600(要设置的波特率)
AT+SAVE(保存修改)

网友F:
描述信号调制能力用波特率。波特率是传输通道频宽的指标

网友G:
楼主看一下这个图片的说明  可以查询波特率

网友H:
这个应该是使用at配置的吗

网友I:
蓝牙的波特率?

网友J:
应该有配置的参数实现的吧

网友K:
这个固件是怎么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