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基于N32G45x系列芯片 - 全桥PWM应用笔记

楼主(2023-04-17):
#技术资源#

       在中大功率 DC-DC 变换的应用当中,全桥电路是最常见的电路之一,由于其可以实现开关管的软开关特性,在数字电源的设计中被广泛采用。全桥变换器需要结合移相控制的全桥 PWM 来使用。

       本文档主要介绍了 N32G45x 系列芯片通过定时器产生全桥 PWM 的原理、代码配置并提供相应示例工程。

基于N32G45x系列芯片 - 全桥PWM应用笔记Rev1.0.zip

网友A:
当桥式整流电路当中的四个二极管封装在一起时就构成了全桥电路

网友B:
全桥电路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H桥电路

网友C:
全波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其实它就是两个单相半波整流电路的组合

网友D:
桥式整流电路的电压范围跟二极管的参数有关系是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桥式整流电路的电压范围跟二极管的参数有关系是吧

应该是的 否则的话 参数不满足要求 就会击穿二极管

网友F:
相比较来说,全桥电路是不是更加适用于中大功率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