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应用笔记:N32_MCU_QSPI快速使用说明

楼主(2023-04-17):
#技术资源#
        本文档主要介绍 N32 系列 32 位 MCU QSPI 接口快速使用说明。

网友A:
Qual SPI Flash增加了两根I/O线(SIO2,SIO3),目的是一个时钟内传输4个bit,而QSPI就是Queued SPI的简写

网友B:
间接模式会使用 QSPI 寄存器执行全部操作

网友C:
QSPI 使用 6 个信号连接Flash,分别是四个数据线BK1_IO0~BK1_IO3,一个时钟输出CLK,一个片选输出(低电平有效)BK1_nCS

网友D:
QSPI是Quad SPI的简写,表示6线spi,是Motorola公司推出的SPI接口的扩展,比SPI应用更加广泛。

网友E:
使用QSPI用户可以一次性传输包含多达16个8位或16位数据的传输队列

网友F:
与SPI相比,QSPI的最大结构特点是以80字节的RAM代替了SPI的发送和接收数据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