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通道振弦传感器无线采集仪参数的读取与修改

楼主(2023-04-17):
河北稳控科技多通道振弦传感器无线采集仪参数的读取与修改

配置工具的参数配置区列出了与设备工作相关的所有参数项,每个参数项有【读取】和【修改】两个按钮,点击【读取】按钮获得设备的当前参数值,点击【设置】按钮将当前界面显示的值写入设备。
注:参数修改后,必须点击【 系统】 面板内的【保存参数】按钮才能在下次启动时生效。

实时数据读取
点击【 实时数据区】 的【自动读取】复选框,配置工具自动向设备发送数据读取指令,并将设备返回的实时数据更新到此区域显示。

U 盘参数修改
创建指令配置文件 PARSCMD$.txt,在文件内添加$指令,每个指令占用一行。将此文件复制到 U 盘。(每个参数均可使用一个对应的$指令进行个性, $指令可在配置工具指令发送框中获取,然后根据需要填写到PARSCMD$.txt 文件)
将 U 盘插入设备,开机,设备分自动检测 U 盘内的 PARSCMD$.txt 文件并执行$指令。PARSCMD$.txt 文件可以复制到 U 盘根目录,也可以复制到 U 盘内的设备 UDID 文件夹,分别用于所有设备和指定 UDID 的设备。(文件夹名称必须为设备 UDID 的后 6 位字符)
例如:上电信息中,显示的设备 MCODE=1234567890123456,则 UDID 文件夹应为“ 123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