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机器人坏了,急急急!!

楼主:
我前年 7 月买了下面这种机器人,能远程控制在屋里走动、观察。
两周前突然就连不上了。重启后说 configure failed。复位恢复出厂设置也没用。
这东西要先用手机连上它自己的热点,然后才能配置它。但是复位后,它自己的热点也没出现,所以手机连不上,也就没法配置它。
打说明书上的工厂电话,说他们也不做这个了,人员也没了。
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2023-04-17):
拆开看看无线模块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B:
看商标是中国航天的,中字头的企业都能倒闭?
如果不是flash坏了,比如虚焊的话,应该还是能修的。

网友C(点评):
不是倒闭,是没市场,项目组解散了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首先国家是有三包的法律的;其次有责任心的厂商,在EOL后都仍然有一定的支持期。

网友D:
如果没热点,应该是WIFI模块出了问题,拆开看看是不是虚焊了。这东西没任何难度。不知道你多少钱买的。

网友D: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关停了服务,因为这个是通过网络可以远程使用,那么就必然有个服务器给他提供数据中转服务,如果服务器关停,那也就没法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关停了服务,因为这个是通过网络可以远程使用,那么就必然有个服务器给他提供数据中转 ...

有些东东买了就是中招被坑被套------

网友F:
服务器关停了
设备没坏

网友F:
你还不如买个wifi摄像头 遥控小汽车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无线模块是不是虚焊了

肉眼能看出来虚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肉眼能看出来虚焊?

焊点全部点一下,能解决很多问题。或者涂上助焊剂用热风枪吹一下

网友G:
大概率是服务停了,没有服务器的支持,这类东西就成了彻底的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