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0301MF4P7C TSSOP20封装 3V供电时 ADC采样值不正确

楼主(2023-04-17):
如题,使用两节1.5V干电池给单片机供电。使用ADC采集一个1.5V的电压,ADC输出2600+。且在3.3V供电的情况下,采集1.5V时,ADC输入的数值是正确的。
手册上写的ADC的供电范围是2.4V到5.5V。感觉用3V供电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结果不尽人意。

楼主:
不是应该 @一个版主  @ifxz0123

楼主:
问题解决了,,片子没有问题。我们使用代理商提供的核心板测试时,忽略了供电引脚后接入了一个二极管防反接。导致输入到单片机的电压并非3V。
PS:好像没法删帖0.0啊,,此贴可完结了。

网友A:
楼主用的adc的电压基准是什么呢 外部还是内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片子没有问题。我们使用代理商提供的核心板测试时,忽略了供电引脚后接入了一个二极管防反接 ...

楼主的意思是说的给单片机供电的电压不是3V?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片子没有问题。我们使用代理商提供的核心板测试时,忽略了供电引脚后接入了一个二极管防反接 ...

那么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防反接的二极管弃用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片子没有问题。我们使用代理商提供的核心板测试时,忽略了供电引脚后接入了一个二极管防反接 ...

是不是供电电压和adc的电压基准使用的一个电源啊

网友E:
二极管防反接的话  给到单片机的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F:
这种问题倒是最好查找的 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