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楼主(2023-04-17):
用单片机控制3V3的负,3V3的负接通,模块M1能工作,但实际运行时有时模块不能正常工作……是否3V3控制MOS使3V3的负接通不好,是否MOS改三极管会好些,欢迎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A(点评):
如果用晶闸管是否可以?

网友B:
这个电路改三极管会更糟,Vec饱和压降大,影响模块的地电平,为什么不用PMOS控制电源正极呢,3.3V电压不高,可以用单片机直接驱动的。

这个电路的故障可能是因为电压比较低,3.3V的栅极电压不足以让MOS管充分导通,换一个低导通电压的试试。

网友C:
改为这个:

Q1为PMOS管;Q2为NPN三极管。

网友D(点评):
这个电路不错,简单有效

网友E:
enable 那边试多余的,你接的啥 M1是个什么模块?
MCU(10)就是M1的使能 R1经过1k 在并个4.7k到地

楼主:
M1是个电源模块,外接3V3电平时工作……

网友F:
MOS和MOS是不同的。
你查一下自己用的MOS型号的datasheet,看VTH是多少……
还有,要仔细核对封装引脚定义。

网友G:
有的MOS管的导通电压比较高,你要确定用的这款3.3V能完全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