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ARM系列]
HC32F 103只能用keil或是iar开发么

楼主(2023-04-17):
HC32F 103只能用keil或是iar开发么

网友A:
也可以用VS加开源编译器来实现

网友B(2023-09-28):
Keil和IAR是目前官方提供并推荐使用的。

网友C(2023-11-06):
HC32F103可以支持多种开发工具,而不仅仅是Keil和IAR。

网友D:
还有其他的编译环境也可以用于开发

网友E:
Keil 和 IAR 是两款常用的嵌入式开发工具,它们都可以用于 HC32F103 的开发。

网友F:
使用基于Eclipse平台的嵌入式开发环境,如SEGGER Embedded Studio for ARM等。

网友G:
Keil MDK和IAR Embedded Workbench都是非常成熟且广泛使用的开发环境和编译工具,它们的功能强大,支持丰富的调试和优化选项,非常适合大多数的项目需求。

网友H:
GCC工具链和开源IDE更适合于熟悉命令行开发的开发者

网友I:
可以使用 GCC 编译器进行开发

网友J:
好像使用Keil、IAR等开发工具。

网友K:
一般来说,Keil和IAR开发环境使用起来较为直观、简单易上手

网友L:
除了Keil MDK和IAR Embedded Workbench之外,还有如GCC、Atollic TrueSTUDIO等其他的开发环境和编译工具也可以选择。

网友:
使用第三方集成开发环境(IDE),如Visual Studio Code配合gcc arm-none-eabi工具链、Platform IO等。

网友M:
应该也可以用VS+GCC编译器来实现。

网友N:
GCC(GNU 编译器集合)、VStu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