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N32G003 spi数据发射不是程序发送的

楼主(2023-04-17):
大家好!我在用N32G003F 的spi,用逻辑分析仪,发现接收的数据不是我程序发送的数据!!
1:程序用了原厂的demo中spi例子。修改spi为8bit,发送一个固定数据。
2:接我的usb逻辑分析仪:spi分析设置参数同软件中。
结果:我发的数据和我接收到不同。
我之所以用逻辑分析仪器,是我移植了spi程序到我的量产硬件上,结果设备不工作。之前设备的spi是用中微单片做的,没有问题。

我的排查:
1:确定程序中spi设置同逻辑分析器的设置。
2:故意把逻辑分析器的设置修改个遍,问题依旧。
3:clk很慢,是k级别。不是快慢的问题。

请问:有朋友用过国民003的spi不,是否有问题?

网友A(点评):
用demo例程也有问题?

楼主:
查到到:demo是uart与spi的nss有冲突
2:我的问题,是有个模块的gpio设置时,没有对变量init,导致设置gpio时参数随机,从而破坏了AF寄存器。

网友B:
这个是两个引脚复用造成的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