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F303 ADC输入通道的疑惑

楼主(2023-04-17):
请教:
F303RC有ADC0~2,对应管脚说明却迷糊了。
例如:
PC0 :  ADC012_IN10  , 这是ADC0、ADC1还是ADC2的第10输入通道,还是3个ADC123都支持,看软件配置?
PA5 :    ADC01_IN4 , 这是ADC0还是ADC1的第4输入通道,还是支持ADC0和ADC1,看软件配置了?

网友A:
表示ADC0、ADC1、ADC2都可以复用该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ADC0、ADC1、ADC2都可以复用该通道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