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RK3568WiFi&BT模组收发文件测试

楼主(2023-04-17):
01蓝牙接收文件

用手机将图片文件发送到飞凌嵌入式OK3568-C开发板上,对OK3568-C进行板载蓝牙的接收文件测试,测试步骤如下,需要先通过一些指令启动蓝牙:

1. 蓝牙连接手机

打开bluez蓝牙工具 :

bluetoothctl

启动蓝牙设备:

poweron

设置为配对模式:

pairableon

设置为可发现模式:

discoverableon

启动代理:

agenton

设置当前代理为默认 :

default-agent

此时,打开手机蓝牙进行扫描,可以发现BlueZ 5.50,如下图所示。如果长时间未扫描到,可以尝试重复执行 。

编辑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然后点击BlueZ 5.50 进行配对,手机端和开发板分别进行密码验证,选择“YES”和配对。

编辑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连接成功后,可以在手机上的已配对蓝牙设备中看到BlueZ 5.50,如下图:

编辑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上述操作在OK3568-C开发板中的实际运行指令的截图如下:

编辑切换为居中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2. 手机发送文件

当手机与OK3568-C开发板通过蓝牙连接成功后,就可以用手机进行文件发送了。可以使用手机图库软件中的图片分享功能,选择“蓝牙分享”即可将图片发送到OK3568-C开发板了,实际测试的图片发送过程如下:

编辑切换为居中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3. OK3568-C开发板的接收结果

图片传完成后,使用如下指令,可以使OK3568-C开发板退出bluetoothctl:

quit

开发板通过蓝牙接收到的文件位于/root目录,可以ls命令查看

ls/root/
如下图,可以看到OK3568-C收到了jpg图片:

编辑切换为居中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也可以通过图片查看器来查看图片的实际图像:

编辑切换为居中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02蓝牙发送文件

接下来,我们将OK3568-C开发板中的文件通过蓝牙发给手机,这里通过发送一个MP3文件来测试。

1. 测试步骤

首先需要执行开发板中的一个脚本

fltest_obexctl.sh

其具体的内容是:

#!/bin/bashexportDBUS_SESSION_BUS_ADDRESS=unix:path=/var/run/dbus/system_bus_socketobexctl

然后让板子连接手机的蓝牙地址,指令如下:

connectC8:9B:AD:AA:7D:07

可以在手机的系统信息里查看手机的蓝牙地址:

编辑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然后使用如下指令发送文件给手机

send/userdata/media/test.mp3

实际测试的命令行操作截图如下:

编辑切换为居中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手机端在收到板子的蓝牙连接请求后,会先弹出一个接收确认界面,点击接受后,就可以接收图片了,如下:

编辑切换为居中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2. 测试结果

手机接收成功之后,我们可以在接收的文件列表中找到此MP3文件,也可以实际播放测试一下:

编辑切换为居中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03总结

本篇文章,小编测试了飞凌嵌入式OK3568-C开发板的蓝牙功能,包括文件接收和文件发送功能,通过蓝牙使板子和手机进行无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