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MOS开关波形

楼主(2023-04-17):
为什么全桥电路,上下桥MOS开关的时候会互相干扰?在上管开启时,下管也会被抬升,驱动电阻已经是82R➕3.3nF了

没有线路图,坛友是有心无力呀。

网友A:
上电路,上波形。

网友B:
电路+波形,开始你的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路,上波形。

波形r

网友A:
波形看到了,电路呢?
你这波形也没拍完整,看不出一格多少时间多少电压.
建议再拍一个你的实物图,包含示波器探头戳到电路上的照片,看看是不是测量方法有问题.
这么多人帮你也不积极一点.
对了,MOS管的D与G之间在内部会有个电容你知道吗,就是说,对于下管来说,如果D电压突变,那么G也会跟着变,
如同"微分电路",门极电阻越大,这个微分的效果越强,你这波形看起来就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