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显示原理

楼主(2023-04-17):
LCD(Liquid Crystal Display)是利用液晶分子的光学特性和物理结构进行显示的一种元件。液晶分子是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的一种物质,多呈长棒状大分子形态,在自然形态下,液晶分子排列没有规则,具有光学各向异性的特点,不透光;在电(磁)场作用下,液晶分子排列规则,光学各向同性,可透光。将液晶分子灌入精良加工的开槽平面,液晶分子大致会顺着槽排列。假如那些槽非常平行,液晶分子也大致平行。 整个 LCD 面板由上下玻璃基板和偏振片组成,两个偏振片互相垂直,分别放在两层玻璃基板的外侧。在玻璃基板内侧平面刻有可灌入液晶的细槽,每一块玻璃基板上的细槽完全平行,但两块玻璃基板上的细槽互相垂直。这样,在自然状态下(加在液晶面板两侧电压为 0),光线从一侧偏振片射出,经液晶扭转 90º后从另一偏振片完全射出,液晶面板透光,观察者看到的液晶没有点亮(液晶段暗)。当在玻璃基板间加上交流电压后,液晶分子的排列方向改变,两片玻璃基板间液晶分子呈平行排列,光线经一侧偏振片射出后,经过液晶分子方向不发生改变,由于两偏振片对光线选择角度互相垂直,所以,此情况下,光线无法射出另一偏振片,液晶不透光,观察者看到的液晶呈点亮状态(液晶段亮)。液晶面板的电极通过一种 ITO 的金属化合物蚀刻在上下玻璃基板上。这样通过在上下玻璃基板电极间施加不同的交流电压,即可实现液晶显示的两种基本状态亮(On)和暗(Off)。液晶显示原理如图 1 所示:

在 LCD 驱动中,驱动电压和扫描频率非常关键。液晶分子是用交流电压驱动的,长时间的直流电压加在液晶分子两端,会影响液晶分子的电气化学特性,引起显示模糊,寿命减少,其破坏性为不可恢复。在单片机系统中,一般 LCD 的驱动电压选择为 MCU 的供电电压,LCD 电压高于MCU 电压易造成亮度不够,LCD 电压低于 MCU 电压易造成“鬼影”(不该点亮的点亮)。驱动液晶分子的交流电压的频率依据 LCD 面板的面积和设计而定,一般在 60~100Hz 之间。频率过高,增加驱动功耗;频率过低,会导致显示闪烁,同时如果扫描频率同光源的频率之间有倍数关系,显示也会有闪烁现象出现。 液晶分子是一种电压积分型材料,它的扭曲程度(透光性)仅和极板间电压的有效值有关,和充电波形无关。电压的有效值用 COM/SEG 之间的电压差值的均方根 VRMS 表示:

LCD 显示“亮”和“灭(透光和不透光)的电压有效值的分界电压称为开启电压 Vth,当电压有效值超过 Vth,液晶分子的排列方向发生变化,旋光角度加大,透光率急剧变化,从而引起液晶显示状态的变化。光线的透射率与交流电压的有效值的关系如图 2 所示:

楼主:
LCD 类单片机内嵌的 LCD Controller(液晶控制器),正是通过系统的控制,按照用户定义的显示图案,在 I/O 口产生点亮 LCD 所需的模拟驱动波形,接到 LCD 面板(液晶显示屏)上点亮对应的像素而达到想要的显示效果。LCD 面板有两个重要的参数:• 占空比(Duty) 该参数一般也称为 Duty 数或 COM 数。LCD 通常采用时分动态扫描的驱动模式,在此模式下,每个 COM 的有效选通时间与整个扫描周期的比值即占空比 (Duty)是固定的,等于 1/COM 数。• 偏置(Bias) LCD 的 SEG/COM 的驱动波形为模拟信号,各档模拟电压相对于 LCD 输出的最高电压的比例称为偏置,偏压级数越多 LCD 的对比度级别就越多,能显示的图案就越复杂。一般来讲,Bias是以输出最低档电压(0 除外)与输出最高档电压的比值来表示。图 3 所示 为 1/4 Duty,1/3 Bias液晶屏的 COM 端时序。 图 3 对应的是 1/4 duty,1/3 bias 的液晶 COM 口驱动波形,COM 数为 4,每个 COM 的有效选通时间与整个扫描周期的比值(Duty)为 1/4,驱动波形的模拟电压共分 3 档,V3 为输出最高电压,V2,V1 为输出中间电压,并且 V1/V3=1/3。 Bias 和 COM 数目共同决定了 LCD 的显示对比度。显示对比度用点亮段电压有效值 Von和不亮段电压有效值 Voff之比来表示,显示对比度越高,亮和不亮段差别越明显,显示越清晰。

为了达到理想的显示效果,一般而言,Bias 和 COM 之间有一定关系,COM 数越多,每根COM 对应的选通时间变短,而要达到同样的显示亮度,VON 的电压就要提高,要达到同样的显示对比度,选电平和非选电平的差异需要加大,即 Bias 需要加大,COM 和 Bias 间有一经验公式,即:

同时,单片机 I/O 口占用数量和 LCD 的段数、Duty 数之间的关系也可计算,如公式(3)所示:

用户可根据单片机资源情况选择合适的液晶类型,并为各个端口设计合适的扫描时序。

网友A:
LCD 的构造是在两片平行的玻璃基板当中放置液晶盒,下基板玻璃上设置TFT(薄膜晶体管),上基板玻璃上设置彩色滤光片,通过TFT上的信号与电压改变来控制液晶分子的转动方向,从而达到控制每个像素点偏振光出射与否而达到显示目的。

网友B:
LCD已经替代CRT成为主流,价格也已经下降了很多,并已充分的普及

网友C:
LCD是一种介于固态与液态之间的物质,本身是不能发光的,需借助要额外的光源才行

网友D:
从某一个较大的角度观看液晶显示器时,便不能看到原本的颜色,甚至只能看到全白或全黑

网友E:
液晶显示器具有图像清晰精确、平面显示、厚度薄、重量轻、无辐射、低能耗、工作电压低等优点。

网友F:
LCD通过背光板照射才能显示,目前市面上比较常见的TFT以及SLCD都属于LCD的范畴.

网友G:
现在研究方向是OLE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