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二极管与门电路的原理总结

楼主(2023-04-17):
    如图:为二极管与门电路,Vcc = 10v,假设3v及以上代表高电平,0.7及以下代表低电平。

    下面根据图中情况具体分析一下:
    1、Ua=Ub=0v时,D1,D2正偏,两个二极管均会导通,
    此时Uy点电压即为二极管导通电压,也就是D1,D2导通电压0.7v。

    2、当Ua,Ub一高一低时,不妨假设Ua = 3v,Ub = 0v,这时我们不妨先从D2开始分析,
    D2会导通,导通后D2压降将会被限制在0.7v,那么D1由于右边是0.7v左边是3v所以会反偏
    截止,因此Uy为0.7v,这里也可以从D1开始分析,如果D1导通,那么Uy应当为3.7v,
    此时D2将导通,那么D2导通,压降又会变回0.7,终状态Uy仍然是0.7v。

    3、Va=Vb=3v,这个情况很好理解, D1,D2都会正偏,Uy被限定在3.7V。

    总结(借用个定义):

    通常二极管导通之后,如果其阴极电位是不变的,那么就把它的阳极电位固定在比阴极高0.7V的电位上;如果其阳极电位是不变的,那么就把它的阴极电位固定在比阳极低0.7V的电位上,人们把导通后二极管的这种作用叫做钳位。

网友A:
学习学习这些知识贴

网友B(2023-10-26):
把图也贴上来,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