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四大类过电压保护元件

楼主(2023-04-17):
关于过压保护,方法还是有许多的,这里主要介绍以下几种过压保护器件:
  • 1、瞬态抑制二极管
  • 2、压敏电阻
  • 3、固态放电管
  • 4、陶瓷气体放电管

  • 1)瞬变电压抑制器(TVS),电流调节能力强,工作电压和箝位电低,响应速度快,用于保护400V以下的低压电路,能承受50~500A的浪涌电流,TVS管便于集成,是适合电路板保护理想器件。
    2)金属氧化物变阻器(压敏电阻), 响应速度比TVS二极管慢,但通流量大于TVS二极管,可保护电压低于20 kV的设备,常用于 电源 保护回路。
    3)陶瓷气体放电管GDT,是一个充有惰性气体的密封式火花间隙,当两端出现超过其保护电压的干扰时,放电管被击穿放电,从而在短时间内限制浪涌电压及减少干扰能量。气体放电管通流量大(0.5KA~20KA),保护电压可达10kV,适合信号保护回路使用。
    4)半导体放电管(TSS),是基于晶闸管原理和结构的一种二端负阻器件,响应速度快,无限重复,功耗小,起动电压为5~500V,瞬间冲击电流可达50~300A,适用于保护电子元器件。
    这四类器件的性能各有优缺点,通过配合使用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网友A:
过压保护主要是用到这四类器件

网友B:
常用的保护元器件有:TVS二极管、ESD静电保护二极管、陶瓷气体放电管、玻璃放电管、自恢复保险丝、半导体放电管、压敏电阻等等。

网友:
过电压防浪涌保护器件有:TVS二极管、陶瓷气体放电管、压敏电阻、半导体放电管

网友C:
MOV是一种通过增加电阻值来限制过电压的元件。当输入电压超出设定值时,MOV会自动降低电阻并消耗多余的电压。

网友D:
应注重产品质量、可靠性和安全性等方面的要求,以确保所选元件能够在各种复杂的使用场景中表现出最佳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E:
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可以将输入电压限制在一个安全范围内。当输入电压超出设定值时,二极管会自动开启并将多余的电压导向地或负载。

网友F:
过电压可以用压敏电阻来解决,跨界在正负极之间,可以抑制那种电网上的尖峰脉冲

网友G:
采用阻容吸收电路。

网友H:
压敏电阻器是一种无极性过电压保护元件,无论是交流还是直流电路,只需将压敏电阻器与被保护电器设备或元器件并联即可达到保护设备的目的

网友I:
压敏电阻

网友J:
磁珠是一种通过产生磁场干扰输入信号并限制过电压的元件。

网友K:
TVS二极管 是一种能够快速响应瞬态过电压并将其引至地线的元件。TVS二极管响应速度快、功耗低,在电信、计算机等领域被广泛应用。

网友L:
在选择过电压保护元件时,应根据实际需求和环境条件进行权衡和选择,并结合其他保护措施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M:
过电压指峰值大于正常运行下最大稳态电压的相应峰值的任何电压。在工程上,它指一切可能对设备造成损害的危险电压。

网友N:
瞬态过电压,持续时间为毫秒级或更短,是避雷器的主要防护对象

网友O:
瞬态过电压的来源主要有:雷击、开关操作、静电放电和核爆炸。在通信局站,主要是雷电过电压或雷击过电压。

网友P:
MOV一般是结合GDT一起使用

网友Q:
过电压保护元件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防止雷击、工业浪涌电压、静电感应

网友R:
过压保护元件的选择有四个要点:

1. 关断电压Vrwm的选择

一般关断电压至少要比线路最高工作电压高10%

2. 箝位电压VC的选择

VC是指在ESD冲击状态时通过TVS的电压,它必须小于被保护电路的能承受的最大瞬态电压

3. 浪涌功率Pppm的选择

不同功率,保护的时间不同,如600w(10/1000us);300W(8/20us)

4.极间电容的选择

被保护元器件的工作频率越高,要求TVS的电容要越小

网友S:
过压保护元件与过流保护所起的作用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