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接口电涌防护最常用的防护器件

楼主(2023-04-17):
介绍三种 电源 接口最常用的防护器件:TVS二极管,气体放电管、压敏电阻。
1、概念
TVS二极管:瞬态抑制二极管(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简称TVS,是一种二极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
压敏电阻:一种具有非线性伏安特性的电阻器件,主要用于在电路承受过压时进行电压钳位,吸收多余的电流以保护敏感器件。
气体放电管:气体放电管的结构是有二个或多个电极,管内充满稳定的惰性气体。气体放电管是一种间隙式的防雷保护元件,它用在通信系统的防雷保护。
2、特性对比
•通流量:TVS <MOV< GDT
•结电容:GDT < TVS< MOV
•钳位电压:TVS < MOV< GDT
•器件寿命:MOV<GDT< TVS
3、应用案例

网友A:
TVS二极管:是一种具有高响应速度、低漏电流和低静态电容的保护元件,可用于各种类型的电路保护。

网友B:
压敏电阻能够吸收过电压的能量,避免过电压对电路产生影响。

网友C: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常用于直流电源线路中。

网友D:
TVS二极管主要用于限制瞬态过电压,保护电路不受过电压的损害。

网友E:
当电路中出现过电压时,压敏电阻会将电流导入自身,从而将过电压的能量消耗掉。

网友F:
压敏电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保护元件,在电路中起着限制电压、吸收过电压能量和提高稳定性等作用。

网友G:
压敏电阻(Varistor)是一种非线性电阻器件,其主要作用是在保护电路中限制电压,并吸收过电压的能量。

网友H:
压敏电阻也是一种电涌抑制元件,主要

网友I:
TVS二极管采用半导体材料制成,因此体积较小,适合于集成到各种电子设备中。

网友B:
电源接口电涌防护常用的防护器件一般是TVS二极管

网友:
通过使用压敏电阻,可以提高电路的稳定性,降低干扰信号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J:
当电路中出现瞬间高电压时,压敏电阻的电阻值急剧下降,从而将过电压限制在安全范围内。

网友K:
在实际应用中,压敏电阻通常与其他保护元件(如TVS二极管、熔断器等)组合使用,以达到更好的保护效果。

网友H: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常用于直流电源线路中。它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将过电压限制在设定值以下,从而保护电路免受过电压的损害。

网友L:
当电路中出现瞬间过电压时,TVS二极管能够在纳秒级别内响应,避免瞬态过电压对电路产生影响。

网友M:
在正常工作情况下,TVS二极管的电阻很大,不会对电路产生影响。

网友N:
只有在电路中出现过电压时才会发挥作用,从而减少对电路的负荷。

网友O:
选择哪种元件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

网友P:
TVS二极管仅在电路出现过电压时才工作,因此寿命很长,可以有效延长电路的使用寿命。

网友Q:
TVS是一种二极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

网友R(2023-12-04):
瞬态电压按捺二极管经常使用于直流电源路线中。

网友S:
最常用的还是压敏电阻和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

网友T:
压敏电阻也是一种抑制浪涌的元件

网友U:
电源接口浪涌保护常用的保护器件通常是TVS二极管

网友V(2024-02-01):
电视二极管由半导体材料制成,使其体积更小,适合集成到各种电子设备中。

网友W:
经由过程利用压敏电阻,可以进步电路的稳定性,低落干扰信号对于电路的影响。

网友X: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TVS二极管的电阻高,不会影响电路。

网友Y:
只有当电路中出现过电压时才会生效,从而减少电路上的负载。

网友Z:
组件的选择取决于具体情况。

网友S:
这个需要根据具体产品及应用场景来选择合适的保护器件。

网友AA:
TVS是一种二极管形式的高效保护装置

网友AB:
暂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常用于直流输电线。

网友AC(2024-03-06):
当电路中出现瞬态过电压时,TVS二极管可以在纳秒内响应,避免瞬态过电压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AD:
还有ES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