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纹波是什么,如何测量,会有哪些影响

楼主:
一、什么是纹波
电源纹波指的是电源输出的电压或电流中包含的交流成分。这种交流成分通常由电源内部电路的开关行为引起,因此也被称为开关纹波。电源纹波的单位通常用百分比或毫伏表示。
在直流电源中,理论上输出的电压或电流应该是一条平直的直线。但是,电源内部电路的开关行为会导致电源输出的电压或电流出现交流成分,即电源纹波。这种交流成分的频率通常在几十千赫兹到几百千赫兹之间。电源纹波的大小取决于电源的设计和工作条件。一些因素,如电源输出负载和温度变化,也可能会影响电源纹波的大小。
电源纹波可能会对电子设备的正常运行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如果电源输出的纹波过大,可能会导致电子元件发热增加,从而加速其老化和损坏。特别是对于电解电容等寿命较短的元件,过大的纹波可能会缩短它们的使用寿命。此外,电源纹波中包含的高频成分可能会干扰电路板上的信号传输。这种干扰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或信号失真。对于一些需要严格的电源纹波要求的电路板,如高精度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等,过大的电源纹波可能会导致这些电路的设计失效,从而影响整个系统的性能。除此之外,电源纹波可能会导致电路板上的电磁辐射和敏感性问题,影响整个系统的电磁兼容性,从而导致电子设备无法通过相关的电磁兼容性测试。
为了降低电源纹波的幅度,可以通过特定的电源滤波器或稳压器等电路来进行滤波。一般来说,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应该比电源纹波的频率低很多,以便能够有效地滤除纹波。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需求和经济成本进行权衡和选择。例如,对于一些要求较高的应用,如高精度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等,可能需要采用更为复杂和昂贵的滤波器和稳压器等电路,以保证电源输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二、如何用示波器测量纹波
测量电源纹波可以使用示波器。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将示波器的探头分别连接到电源输出端的正极和负极。
2.调整示波器的水平和垂直控制,使波形稳定且清晰可见。
3.选择AC耦合模式,这样示波器就只会显示电源输出的交流成分。如果使用DC耦合模式,则示波器会显示电源输出的直流成分和交流成分。
4.调整示波器的时间基准,以便能够看到电源输出的完整波形。
5.读取示波器屏幕上显示的电压值,并记下最大值和最小值。
6.计算电源的纹波幅度。纹波幅度等于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值。可以用以下公式计算:纹波幅度 = (最大值 - 最小值) / 2
7.如果需要对纹波进行进一步分析,可以使用频谱分析仪或傅里叶变换等工具。
三、电源纹波带来的影响
电源纹波过大可能对电路板造成以下影响:
1.电子元件寿命缩短:电源纹波会导致电子元件发热增加,从而加速其老化和损坏。特别是对于电解电容等寿命较短的元件,过大的纹波可能会缩短它们的使用寿命。
2.信号干扰:电源纹波中包含的高频成分可能会干扰电路板上的信号传输。这种干扰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或信号失真。
3.设计失效:一些电路板需要严格的电源纹波要求,如高精度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等。过大的电源纹波可能会导致这些电路的设计失效,从而影响整个系统的性能。
4.电磁兼容性问题:电源纹波可能会导致电路板上的电磁辐射和敏感性问题。这可能会影响整个系统的电磁兼容性,从而导致电子设备无法通过相关的电磁兼容性测试。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