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电感为什么会有啸叫声呢

楼主(2023-04-17):
电感器是一种常见的电子元件,通常用于电源滤波器、振荡电路和调节电流等应用。在这些应用中,电感器通常需要承受较大的电流和电压。在一些特定的工作条件下,电感器可能会发出一种高频哨声,即电感器啸叫。这种现象可能会对电路的正常工作造成干扰和损害,因此需要引起重视。
电感器啸叫的原因是由于电流在电感器内部通过时,会引起电感器线圈内的磁场变化,从而产生机械振动。这种机械振动会产生声音,即电感器啸叫。电感器的啸叫声音通常为高频哨声,频率在几千赫兹到几十千赫兹之间。
电感器啸叫可能会对电路的正常工作造成干扰和损害。一方面,电感器啸叫可能会产生电磁辐射和敏感性问题,影响整个系统的电磁兼容性。另一方面,电感器啸叫可能会产生机械振动,导致电感器本身的损坏或者与其相邻的元件的松动和破坏。此外,在一些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中,如音频放大器和高精度模拟电路等,电感器啸叫可能会影响整个系统的性能和稳定性,从而影响电路的正常运行。
为了避免电感器啸叫的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选择合适的电感器:在设计电路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工作条件选择合适的电感器。一般来说,电感器的质量和价格是成正比的。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需求和经济成本进行权衡和选择。
2优化电路设计:在设计电路时,可以采用一些优化措施来避免电感器啸叫的问题,如增加电源滤波器、降低电流和电压等。
3降低工作温度:电感器在高温环境下容易产生啸叫。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电路的工作温度,如加入散热器等。
4采用抗啸叫电感器:一些电感器厂商提供了专门的抗啸叫电感器,可以有效地避免电感器啸叫的问题。这种电感器通常采用特殊的设计和材料,具有更高的抗啸叫能力。
5.调整电感器的工作状态:在实际应用中,可以通过调整电感器的工作状态来避免电感器啸叫的问题。例如,可以调整电感器的电压和电流,降低电感器的负载等。
6.加入阻尼材料:在电感器内部加入一些阻尼材料,可以减少电感器的机械振动和啸叫声音。这种方法可以在电路设计时考虑到,并在制造过程中加入相应的材料。
7.使用电感器隔离器:在一些特殊的应用场景中,可以使用电感器隔离器来避免电感器啸叫的问题。电感器隔离器通常采用特殊的电路结构,可以有效地隔离电感器的磁场和机械振动。
总之,电感器啸叫是一种常见的问题,需要在电路设计和实际应用中引起重视。通过选择合适的电感器、优化电路设计、降低工作温度、调整电感器的工作状态、加入阻尼材料和使用电感器隔离器等措施,可以有效地避免电感器啸叫的问题。

电流大 饱和了

网友A:
开关电源中有些电感确实有啸叫现象发生。

网友B:
上点502胶水解决

xch
河东狮吼照此办理。

网友C:
不是电流的呻吟声吗?怎么叫啸叫声了?

网友D:
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E:
胡扯蛋。祸害自己就算了,还发表文章祸害菜鸟。

哦

网友F:
同意楼上意见。这篇文章说了半天没有说到“电感啸叫”的本质,有可能形成误导!

你来说说本质是什么

网友G:
文字太多没空看。
那是因为工厂的工艺没做好,线圈有变化电流时引起振动。线圈用漆固定。
一体化电感基本就不会出现啸叫。

网友H:
电感器的啸叫完全是其磁震所致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文字太多没空看。
那是因为工厂的工艺没做好,线圈有变化电流时引起振动。线圈用漆固定。
一体化电感基本就 ...

最近遇见一个例子,buck电路comp补偿电容短路,出现开关频率异常后而啸叫的

网友J:
磁致伸缩和电致伸缩

网友K:
有的是电感震动频率的问题

网友L:
“电感器啸叫的原因是由于电流在电感器内部通过时,会引起电感器线圈内的磁场变化,从而产生机械振动”
这个说法并不严谨,不能说电感啸叫的原因在于电流通过,准确地说,应该是异常电流的通过,才会产生啸叫声。
我经历过的啸叫声一般是闭环系统中的异常调制,产生音频范围内的剧变电流所导致,应对方法主要是从闭环链路上想办法,
一般指望使用抗啸叫电感器,增加阻尼等并不是治本的办法!

网友M:
我最近就遇到电感啸叫,但是是轻载才会有,直接VOUT端并一个电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