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同步整流BUCK中下管Qrr损耗计算

楼主(2023-04-17):
在同步整流BUCK这种应用中,下管的体二极管会流过电流,所以必然会存在下管的体二极管带来的Qrr损耗问题。 1、下管的体二极管的Qrr带来的损耗为Qrr*Fsw*Vin,从公式来看这个功耗并不小。所以我想知道在实际应用中怎么得到真实或者比较接近的Qrr呢?(规格书中给出的Qrr都是特定工况下的,与实际偏差太大)
2、下管的体二极管的Qrr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预估吗?或者有什么资料说明这一块怎么计算比较准确吗?
3、如果想要改善下管的体二极管Qrr带来的损耗,可以直接在下管MOS的DS两端并联二极管吗?这种会有改善吗?看有些资料说并联二极管好像效果不大,这是为什么呢?                              4、如果下管直接外部并联二极管效果不大,那么二极管该怎么和下管MOS连接能提升效率呢?

网友A:
总感觉有什么东西不对

先回答再说

1,2,双脉冲测试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3,并联二极管的特性要比寄生的好。。。。例如sic或者gan;

    几年前在一个大功率模块的内部,看见有并联肖特基二极管的;

4,你说的我不明白,但是“软开关”应该可以减小损耗;

谢谢坛友的回复,我和同事再核实一下。

网友A:
3,并联二极管的特性要比寄生的好。。。。例如sic或者gan;

    几年前在一个大功率模块的内部,看见有并联肖特基二极管的;

  ------------------------------------------------------------------------------

更新一些内容,并联的肖特基二极管功率等级相对与对应的IGBT芯片小很多,但是靠近IGBT芯片,还有一个功率等级更大的二极管芯片,到那时位置相对较远

没有深入的研究为什么要这么做,估计跟Qrr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并联二极管的特性要比寄生的好。。。。例如sic或者gan;

    几年前在一个大功率模块的内部,看见有并 ...

俺对这方面的知识也是接触的很少,向各位坛友学习学习。

网友B:
临界导通模式可以降低QRR损耗,换Qrr 小的器件。没有其他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