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之GPIO翻转切换输出

楼主(2023-04-17):
GPIO, IO, gp, pi, MCU
常规GPIO翻转切换输出,如果我们使用的是别人家的MCU,那么就是读改写的过程,比如下面这样子: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oggle the specified GPIO pin.
  * @param  GPIOx where x can be (A..F) to select the GPIO peripheral for STM32G0xx family
  * @param  GPIO_Pin specifies the pin to be toggled.
  *         This parameter can be any combination of GPIO_Pin_x where x can be (0..15).
  * @retval None
  */
void HAL_GPIO_TogglePin(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
  uint32_t odr;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PIN(GPIO_Pin));

  /* get current Output Data Register value */
  odr = GPIOx->ODR;

  /* Set selected pins that were at low level, and reset ones that were high */
  GPIOx->BSRR = ((odr & GPIO_Pin) << GPIO_NUMBER) | (~odr & GPIO_Pin);
}

但如果是MSPM0,那就是下面这个样子:
  1. __STATIC_INLINE void DL_GPIO_togglePins(GPIO_Regs* gpio, uint32_t pins)
  2. {
  3.     gpio->DOUTTGL31_0 = pins;
  4. }
简简单单的一条寄存器操作搞定。因为GPIO的翻转专门有一个寄存器进行操作。

网友A(2023-06-06):
改变gpio引脚输出状态有几种方式?

网友B:
GPIO有哪几种输入输出模式

网友C:
需要配置相应的GPIO端口

网友D:
需要初始化GPIO引脚的工作模式为输出模式。

网友E:
单片机GPIO口可以随意变换吗

网友F:
在需要翻转输出时,读取GPIO引脚当前的输出状态,并将其翻转(可以使用异或运算符 ^),得到新的输出状态。

网友G:
通过操作相应的寄存器或使用库函数,将GPIO引脚的输出状态从当前的状态切换到另一个状态。

网友H:
需要将目标GPIO引脚配置为输出模式。这可以通过相应的寄存器或库函数来完成。确保选择正确的引脚和端口,并设置其工作模式为输出。

网友I:
需要将GPIO引脚配置为输出模式。根据您使用的MCU和开发环境,可以使用相应的库函数或寄存器设置来完成此操作。

网友J:
GPIO口可以随意变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