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PETB DMA官方例程不好使

楼主(2023-04-18):
使用DMA时候,就算配置成和官方最新例程一样,仍然没有运行DMA。Debug问题自己感觉没有进入块中断,然后一直在while判断中断标志位,请大佬们看看小弟哪里配置的不对,万分感谢

网友A:
标题描述有问题 人家官方例程肯定没有问题,是自己修改配置改出问题了请人帮忙看看

网友B:
例程应该没问题,是自己配置出错了吧

网友C(2023-05-24):
没有正确地配置中断处理程序

网友D:
和数据手册对比一下参数设置吧

网友E:
你看看与官方有什么不一样么?你的程序

网友F:
那就是没进中断才这样吧

网友G:
DMA你使能了么?

网友H:
看看你的配置程序吧,有可能是你的配置程序有问题

网友I:
按理来说,你要是初始化程序正确,不应该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J:
你不用DMA的话,试试是否能正确功能了?

网友K:
听你描述的话,感觉像DMA没启动

网友L:
需要对DMA和NVIC进行配置。

网友M:
DMA传输数据的过程会被其他中断打断么?

网友N:
进入在线调试试试看

网友O:
检查下NVIC的中断映射是否配置

网友P:
DMA官方例程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Q:
重新启动DMA呢?

网友R:
配置 DMA通道和缓冲区的地址、数据长度等参数,并 使能 DMA传输完成中断

网友S:
如果系统中存在其他高优先级的中断,可能会导致DMA中断无法及时触发

网友T:
单步调试看看。

网友U:
设置中断优先级

网友V:
看看中断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