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什么是高频电解电容与普通电解电容的区别

楼主(2023-04-18):
一、电解电容重要性

电解电容的基本结构是外面有个铝壳,里面充满了电解质,并引出两个正负极电极,这就构成了电解电容的基本结构,它的作用主要是滤波,也就是减少纹波、稳定电流,广泛用于开关电源等产品,它的工作过程可以理解为充放电的过程,因此对于理想的电解电容来说它是不消耗能量的,不消耗能量也就意味着它不会发热,但是实际的电容都会发热的,这是由于存在内阻的原因。
电解电容

二、电解电容分类
目前,电解电容器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铝电解电容器,找元件现货上唯样商城,另一类就是钽电解电容器了,这两者主要区别是阳极材质有所不同,都是电路较为常用的电解电容,作为电解电容,它的容量一般都是在1μF以上,但是容量在1μF的电容不一定就是电解电容,也有其他的电容,比如独石电容、涤纶电容等。

三、普通电解电容
要说普通的电解电容,我们用的最多的莫过于铝电解电容了,这种电容容量大且易发生漏电,适合作为滤波用,但是这种电容内阻大,如下图是电容等效电路图,其中:Rc是漏电阻,Ln是寄生电感,Rn是其他原因引起的损耗电阻。
电容等效电路图

铝电解电容在频率高于一定条件时候机会发生谐振,在这之前呈现容性,超过这个频率就会呈现感性,因此在我们实际电路,如果频率不高的话,一般是工作频率小于电容自身谐振频率的1/10,这时候我们可以忽略电容的寄生效应对电路的影响。

电容阻抗特性曲线图

四、高频电解电容

高频电解电容是相对于普通的电解电容来说,顾名思义这种电容适合于高频场合,高频电容容量一般不能做到与普通的电解容量那么大,高频电容适合于在频率较高的电路,例如开关电源的滤波,在开关电源中的输出滤波电解电容器,其输出电压频率高达数十kHz,甚至数十MHz,对于普通电解电容,在这个频率下早就呈现感性,但是高频电容却能起到很好的滤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