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根据温度曲线来制作一个温度控制系统

楼主(2023-04-18):
MCU使用stm32,pt100来测温,然后用pid算法控制可控硅加热电路,目前不清楚的点在于,单纯的pid算法够用吗,因为得根据曲线来改变温度,还需要其它算法吗,请大佬们帮帮忙

网友A:
应该用pid就可以

网友B:
你都用PT100来测温了,PID肯定够用了,问题在于PID自己要调好

网友C:
PID肯定够用了

网友D:
对,问题在于PID自己要调好

网友E:
PID自己要调好

网友F(2023-05-18):
你都用PT100来测温了,PID肯定够用了

网友G:
问题在于PID自己要调好

网友H:
如果只是控制加热温度的话,PID是够用了。

网友I:
想让某个地方的温度恒定吗?

网友J:
像这种温度控制,对于设备来说,加热和温度传感器位置很重要。

网友K(2024-06-01):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

网友L:
高频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与单端电路相比)、电源电压利用率高(与后面要叙述的半桥电路相比)、输出功率大、两管基极均为低电平,驱动电路简单。

网友M:
静态测试是通过使用直流电压表和负载电流计来分别测试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