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滤波思路求助

楼主(2023-04-18):
fpga+AD采样,采样率16.667M(100M除6)
有效信号是脉冲信号,脉宽大于1us,小于50us,脉冲高度有高有低。
任务是取得有效信号的脉冲高度。
假设本底噪声高度x,
高出本底噪声x的信号可以取出高度,在噪声里的信号有什么思路选出来?

网友A:
如果,信号脉冲宽度不固定,而是在1~50us随机宽度,脉冲幅度不大于噪声幅度时,几乎没有啥方法可以有效检出信号脉冲。或者:(1)特别信源编码。例如,增加校验码长度、扩频通信。(2)提高信噪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信号脉冲宽度不固定,而是在1~50us随机宽度,脉冲幅度不大于噪声幅度时,几乎没有啥方法可以有效检出 ...

谢谢,电路和其他部分信噪比难提高了,现在想看看数字滤波做下改善。

楼主:
不是,粒子检测行业,脉冲信号高度提取。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粒子检测行业,脉冲信号高度提取。

粒子指的是 光子 中微子 还是其他什么?激光粒度检测

网友C:
除非能同时检测多路信号,使用互相关函数检出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粒子检测行业,脉冲信号高度提取。

如果是空气颗粒检测,有采样的波形或许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