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和STM32在串口DMA部分配置FIFOmode有什么差异吗?

楼主(2023-04-18):
项目代码从STM32平替移植到GD32之后,代码在运行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对比了两版代码。唯一的区别就是串口dma的FIFOmode的配置上,GD32配置的是DMA_FIFOMODE_DISABLE,STM32则相反,DMA的fifomode是有什么考究吗?

网友A(2023-05-23):
可能是由于两个平台的FIFOmode配置不同所导致的

网友B:
也不能完全一样啊,这要都一样了,不就被告了么

网友C:
DMA可能是设计的逻辑不一样吧,所以配置也不一样

网友D:
具体还真没研究过,不过肯定要有些点不一样的,这是必须的

网友E:
GD并不能平替ST的

网友F:
其实GD可能和ST差的不止是DMA这块吧,好像ADC也有不一样

网友G:
想要平替的话,GD不是优选,极海还行

网友H:
DMA的设计没啥讲究的吧,我觉得

网友I:
  你要是用到其他地方,可能还要修改,感觉GD兼容ST的方面做得不是很到位

网友J:
有考究啊,一般芯片是不能完全做成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