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用万用表测信号发生器输出,结果有点晕。。

楼主(2023-04-18):
无意中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量信号发生器输出50HZ交流真有效值2.2V,结果万用表居然显示是4.4V,想了半天没整明白?有请指点。。

楼主:
信号发生器是普源的DG4202,万用表是优利德的UT210E,我很希望是我的眼睛看错了,万用表有很多个,信号发生器只有1台,于是换了其他表,结果测出来都是4.4VRMS,这样看起来确实是信号发生器输出值高了一倍,可是信号发生器参数里没有什么设置能让输出增加一倍幅度啊,于是我又测试了方波,结果输出幅值还是高出一倍,看样子是信号发生器故障了。

网友A:
交流,这个幅度是不是指的0点位到波峰是2.2V,然而万用表测得是整个波形的压差,最高点到最低点就是4.4V。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这个幅度是不是指的0点位到波峰是2.2V,然而万用表测得是整个波形的压差,最高点到最低点就是4.4V。 ...

你说的是峰峰值,但这都是RMS(真有效值),这个不可能错,就算一个是峰峰值,一个是RMS,数值也对不上。

网友B:
是不是信号源输出按照负载阻抗匹配时指示的。因为万用表相当于近似开路,所以就测到信号源指示值2倍的rms值。

网友C:
示波器看看波形幅度就知道了,2.2V RMS的幅度是3.11V。

网友D:
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阻抗与万用表的输入阻抗要匹配,信号发生器输出阻抗50欧,万用表输入阻抗10M欧,测量到的电压则为2倍;因此信号发生应该设为高阻输出,万用表的测量值就应该是一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阻抗与万用表的输入阻抗要匹配,信号发生器输出阻抗50欧,万用表输入阻抗10M欧,测量到的 ...

我马上进行了验证,非常正确!感谢你的答疑解惑!

网友E(2023-09-18):
信号源定义了输出的驱动对象。这个是和平时的信号源不同!

网友F(2023-10-26):
引用 网友D:
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阻抗与万用表的输入阻抗要匹配,信号发生器输出阻抗50欧,万用表输入阻抗10M欧,测量到的 ...

您好,能帮解释下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