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高频电解电容与普通电解电容的区别

楼主(2023-04-18):
一、电解电容重要性

电解电容的基本结构是外面有个铝壳,里面充满了电解质,并引出两个正负极电极,这就构成了电解电容的基本结构,它的作用主要是滤波,也就是减少纹波、稳定电流,广泛用于开关 电源 等产品,它的工作过程可以理解为充放电的过程,因此对于理想的电解电容来说它是不消耗能量的,不消耗能量也就意味着它不会发热,但是实际的电容都会发热的,这是由于存在内阻的原因。
电解电容

二、电解电容分类
目前,电解电容器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铝电解电容器,找元件现货上唯样商城,另一类就是钽电解电容器了,这两者主要区别是阳极材质有所不同,都是电路较为常用的电解电容,作为电解电容,它的容量一般都是在1μF以上,但是容量在1μF的电容不一定就是电解电容,也有其他的电容,比如独石电容、涤纶电容等。

三、普通电解电容
要说普通的电解电容,我们用的最多的莫过于铝电解电容了,这种电容容量大且易发生漏电,适合作为滤波用,但是这种电容内阻大,如下图是电容等效电路图,其中:Rc是漏电阻,Ln是寄生电感,Rn是其他原因引起的损耗电阻。
电容等效电路图

铝电解电容在频率高于一定条件时候机会发生谐振,在这之前呈现容性,超过这个频率就会呈现感性,因此在我们实际电路,如果频率不高的话,一般是工作频率小于电容自身谐振频率的1/10,这时候我们可以忽略电容的寄生效应对电路的影响。

 电容阻抗特性曲线图

四、高频电解电容

高频电解电容是相对于普通的电解电容来说,顾名思义这种电容适合于高频场合,高频电容容量一般不能做到与普通的电解容量那么大,高频电容适合于在频率较高的电路,例如开关电源的滤波,在开关电源中的输出滤波电解电容器,其输出电压频率高达数十kHz,甚至数十MHz,对于普通电解电容,在这个频率下早就呈现感性,但是高频电容却能起到很好的滤波作用。

网友A:
一定要注意电解电容得正负一定不可以接错

网友B:
电解电容是电容的一种,金属箔为正极(铝或钽),与正极紧贴金属的氧化膜(氧化铝或五氧化二钽)是电介质,阴极由导电材料、电解质(电解质可以是液体或固体)和其他材料共同组成,因电解质是阴极的主要部分,电解电容因此而得名

网友C:
高频电解电容就工作在高频信号下时,性能也相当稳定,它在电路中的作用主要是滤波作用

网友D:
普通电解电容具有容量大的特点,它同时也有漏电的缺点,它的绝缘材料是电解质

网友E:
高频电解电容具有电阻率高、容量小的优点

网友F:
我们用来衡量电容性能都是以阻抗-频率来衡量

网友G(2023-06-10):
低频电容,电容容量大且易发生漏电,而高频电解电容不会。

网友H:
主要区别是阳极材质不同。高频选择钽电解电容器。

网友I:
普通电解电容适用于低频电路,容量大、价格适中;而高频电解电容适用于高频电路,容量小、价格较高

网友J:
高频电解电容的频率响应范围更广,能够承受更高的工作频率。而普通电解电容的频率响应范围相对较窄,不能很好地适应高频场合。

网友K:
如何分辨高频电解电容和低频电解电容?

网友L:
正极材质不同

网友M:
高频电解电容则适用于高频电路。高频电解电容具有更低的电感和ESR(等效串联电阻),可以提供更好的高频响应,避免因电感和ESR对信号造成的影响。高频电解电容的容值和额定电压都比较小,但它可以很好地处理高频信号,并且没有极性限制。高频电解电容常用于开关电源、DC-DC变换器、LED驱动电路等高频电路中。

网友N:
如果需要在高频场合下提供稳定的电容特性,则应考虑使用高频电解电容。而如果只需要用于低频电路或一般的应用场合,则普通电解电容已经足够。

网友O:
电解电容一般容量较大,容量大的电容没有适合高频的

网友P:
在电容特性、频率响应和尺寸体积等方面存在差异

网友M:
普通电解电容一般适用于低频电路,其特点是电容量大、电压稳定性好、成本较低。而且普通电解电容还具有极性,一端为正极,另一端为负极,必须正确连接才能发挥作用。普通电解电容的额定电压和容值都比较高,常用于直流电源滤波、耦合等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