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EasyCodeCube的pwm怎么调到50hz的频率

楼主(2023-04-18):
想用pwm驱动舵机,要用20ms的脉冲信号,可最低频率只能到62hz?io模拟不稳定。

网友A:
可以使用扩展的pwm模块驱动舵机的。

网友B:
修改一下计时周期吧。

网友C:
没有示波器,所以没有测试过。

网友D:
这个使用定时器配置的吗

网友E:
这个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F:
直接定时器中断控制吧。

网友G:
EasyCodeCube有配置的代码

网友H:
50Hz的频率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E:
是要驱动舵机的吗

网友I:
配置的pwm最大的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J:
易码魔盒没有使用过。

网友K(2024-08-07):
参考手册或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