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介绍及宣传专区] CW32 UART基本数据收发功能介绍

楼主(2023-04-18):
通用异步收发器(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UART),是一种通用串行数据总线,常用于系统内各子模块间的数据交换。

以CW32L083为例,CW32L083 内部集成 6 个通用异步收发器 (UART),支持异步全双工、同步半双工和单线半双工模式,支持硬件数据流控和多机通信;可编程数据帧结构,可以通过小数波特率发生器提供宽范围的波特率选择。 UART 控制器工作在双时钟域下,允许在深度休眠模式下进行数据的接收,接收完成中断可以唤醒 MCU 回到运行模式。

一、主要功能
• 支持双时钟域驱动:配置时钟 PCLK;传输时钟 UCLK。
• 可编程数据帧结构:数据字长:8、9 位,LSB 在前;校验位:无校验、奇校验、偶校验;停止位长度:1、1.5、2 位 。
• 16 位整数、4 位小数波特率发生器 。
• 支持异步全双工、同步半双工、单线半双工 。
• 支持硬件流控 RTS、CTS。
• 支持直接内存访问 (DMA) 。
• 支持多机通信,自动地址识别 。
• 6 个带中断标志的中断源 。
• 错误检测:奇偶校验错误、帧结构错误 。
• 低功耗模式下收发数据,中断唤醒 MCU。
1.功能框图
UART 控制器挂载到 APB 总线上,配置时钟域 PCLK,固定为 APB 总线时钟 PCLK,用于寄存器配置逻辑工作; 传输时钟域 UCLK,用于数据收发逻辑工作,其来源可选择 PCLK 时钟、外部低速时钟(LSE)以及内部低速时钟 (LSI)。双时钟域的设计更便于波特率的设置,支持从深度休眠模式下唤醒控制器。

2.UART中断
UART 控制器支持 6 个中断源,当 UART 中断触发事件发生时,中断标志位会被硬件置位,如果设置了对应的中断使能控制位,将产生中断请求。 CW32L083 的一个 UART 模块使用一个系统 UART 中断,UART 中断是否产生中断跳转由嵌套向量中断控 制器 (NVIC) 的中断使能设置寄存器 NVIC_ISER 的相应位控制。 系统 UART 中断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在用户 UART 中断服务程序中,应查询相关 UART 中断标志位,以进行相应的处理,在退出中断服务程序之前, 要清除该中断标志位,避免重复进入中断程序。 各 UART 中断源的标志位、中断使能位、中断标志清除位或清除方法,如下表所示:

3.CH340介绍
CH340是一个USB总线的转接芯片,实现USB协议和UART协议的自动转换。

RTS#:MODEM联络输出信号,请求发送
UD+:直接连接USB总线的D+数据线
UD-:直接连接USB总线的D-数据线
V3:在3.3V电源电压时链接VCC输入外部电源,在5V电源电压时外接容量为100nF的退耦电容。
VCC:正电源输入端,需要接100nF电源退耦电容
TXD:串行电路输出
RXD:串行数据输入,内置可控上拉和下拉电阻
CH340内置了独立的收发缓冲区,支持单工、半双工或者全双工异步串行通讯。串行数据包括1个低电平起始位、5、6、7或8个数据位、1个或2个高电平停止位,支持奇校验/偶校验/标志校验/空白校验。CH340支持常用通讯波特率:50、75、100、110、134.5、150、300、600、900、1200、1800、2400、3600、4800、9600、14400、19200、28800、33600、38400、56000、57600、76800、115200、128000、153600、230400、460800、921600、1500000、2000000等。串口发送信号的波特率误差小于0.3%,串口接收信号的允许波特率误差不小于2%。

二、实例演示
本实例采用CW32L083C8T6的StartKit单板,MCU的串口引脚(PA08/ PA09)和CH340对接,CH340通过USB接口和PC机对接,实现PC机软件和MCU通过UART双向通信功能。
单板启动后,处于等待数据接收状态,当有数据接收到后,产生UART接收中断,在中断中读取接收到的数据,然后将数据通过UART再发送回来,并清除中断标志位,然后等待接收下一个数据。

1.配置RCC系统时钟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CLK = HSI = 8MHz = HCLK = PCLK
    RCC_HSI_Enable(RCC_HSIOSC_DIV6);
    //外设时钟使能
    RCC_AHBPeriphClk_Enable(DEBUG_UART_GPIO_CLK, ENABLE);
    DEBUG_UART_APBClkENx(DEBUG_UART_CLK, ENABLE);
}

2.GPIO配置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UART TX RX 复用
    DEBUG_UART_AFTX;
    DEBUG_UART_AFRX;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DEBUG_UART_T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DEBUG_UART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DEBUG_UART_R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INPUT_PULLUP;
    GPIO_Init(DEBUG_UART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3.UART配置
void UART_Configuration(void)
{
    UART_InitTypeDef UART_InitStructure = {0};
    UART_InitStructure.UART_BaudRate = DEBUG_UART_BaudRate;
    UART_InitStructure.UART_Over = UART_Over_16;
    UART_InitStructure.UART_Source = UART_Source_PCLK;
    UART_InitStructure.UART_UclkFreq = DEBUG_UART_UclkFreq;
    UART_InitStructure.UART_StartBit = UART_StartBit_FE;
    UART_InitStructure.UART_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_InitStructure.UART_Parity = UART_Parity_No ;
    UART_InitStructure.U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ART_InitStructure.UART_Mode = UART_Mode_Rx | UART_Mode_Tx;
    UART_Init(DEBUG_UARTx, &UART_InitStructure);
}
4.配置NV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优先级,无优先级分组
    NVIC_SetPriority(DEBUG_UART_IRQ, 0);
    //UARTx中断使能
    NVIC_EnableIRQ(DEBUG_UART_IRQ);
}
5.中断函数处理UART2/UART5
void UART2_UART5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
    uint8_t TxRxBuffer;
    if(UART_GetITStatus(CW_UART5 UART_IT_RC) != RESET)// 获取UARTx中断标志位
    {
        TxRxBuffer = UART_ReceiveData_8bit(CW_UART5;// 通过UARTx接收一个数据(8bit)
        UART_SendData_8bit(CW_UART5 TxRxBuffer);// 通过UARTx发送一个数据(8bit)
        UART_ClearITPendingBit(CW_UART5 UART_IT_RC);// 清除UARTx中断标志位
    }
    /* USER CODE END */
}
6.定义常量define
//UARTx
#define  DEBUG_UARTx                   CW_UART5
#define  DEBUG_UART_CLK                RCC_APB1_PERIPH_UART5
#define  DEBUG_UART_APBClkENx          RCC_APBPeriphClk_Enable1
#define  DEBUG_UART_BaudRate           9600
#define  DEBUG_UART_UclkFreq           8000000
//UARTx GPIO
#define  DEBUG_UART_GPIO_CLK           RCC_AHB_PERIPH_GPIOB
#define  DEBUG_UART_TX_GPIO_PORT       CW_GPIOB
#define  DEBUG_UART_TX_GPIO_PIN        GPIO_PIN_8
#define  DEBUG_UART_RX_GPIO_PORT       CW_GPIOB
#define  DEBUG_UART_RX_GPIO_PIN        GPIO_PIN_9
//GPIO AF
#define  DEBUG_UART_AFTX               PB08_AFx_UART5TXD()
#define  DEBUG_UART_AFRX               PB09_AFx_UART5RXD()
//中断
#define  DEBUG_UART_IRQ                UART2_UART5_IRQn

7.UART中断方式接收数据
int32_t main(void)
{
    //配置RCC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GPIO
    GPIO_Configuration();
    //配置UART
    UART_Configuration();
    //配置NVIC
    NVIC_Configuration();
    //使能UARTx RC中断
    UART_ITConfig(DEBUG_UARTx, UART_IT_RC, ENABLE);
    UART_SendString(DEBUG_UARTx, "\r\nCW32L083 UART Interrupt\r\n");
    while(1)
    {
        //中断收发
    }
}
8、测试结果如下:当MCU收到上位机发送的数据后,再回传到上位机,UART功能正常。

网友A:
方案不错,我刚买了几个CH340N ,准备用于单片机的串口与计算机通信。

网友B:
多高波特率下更适合用DMA啊?

DMA操作无需CPU干预,更适用于对程序运行时间有要求、数据量较大的场合,与UART的高波特率关系并不密切。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使用DMA功能。

网友C:
串口可以说是在嵌入式开发之中,通讯接口用的最多的了

网友D:
CH340N用的很好,这芯片体积很小

网友E:
话说,用芯源的内置晶振的话,高波特率的话会丢包么?

最好先计算下波特率的误差率,只要在正常范围内,高波特率时也不会丢包。

网友F:
很不错啊,串口例程这不就来了么?

网友G:
低功耗模式这个楼主可以多讲讲,如何配置通信之类的

网友H:
串口真的好用,嵌入式有这个外设真的很好

网友I:
有六个中断源呢,真的很强啊

网友J:
挺好,芯源的串口我用过,很好用

网友K:
其实再来点高端复杂的例程,就更好了,哈哈

网友L:
串口玩的太多了,而且串口是真的太容易上手了

网友(2023-07-05):
UART的发送和接收速率是多少

网友M:
全双工的方式,能够同时进行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网友N:
UART可用于实现数据的收发功能。它在嵌入式系统中被广泛应用

网友O:
在使用UART进行数据通信时,要确保发送方和接收方的参数设置一致

网友P:
应注意处理数据粘包、丢包等问题,确保数据的可靠传输。

网友Q:
UART可以在多种设备中使用

网友R:
在嵌入式系统中,使用UART通信可以与其他设备进行数据交互

网友S:
发送和接收双方必须使用相同的波特率进行通信。

网友T:
将要传送的数据一位一位传输,并保证收发端的波特率一致就能实现。

网友U:
通过配置合适的参数和正确实现发送和接收函数,可以实现基本的UART数据收发功能。

网友V:
每个数据帧由起始位、数据位、可选的校验位和停止位组成。起始位表示一个帧的开始,通常为逻辑低电平。数据位包含要传输的实际数据。校验位用于检测数据的错误,并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停止位表示一个帧的结束,通常为逻辑高电平。

网友P:
UART通常支持全双工通信,即发送和接收可以同时进行。但也可以通过半双工方式实现,即发送和接收交替进行。

网友V:
在实际应用中,还可以根据需求添加错误检测、中断处理等功能来提高通信的可靠性和效率。

网友W:
UART使用起始位和停止位来标识数据的边界,因此称为异步通信。发送方和接收方独立运行,没有共享时钟信号。

网友X:
使用UART通信时,需要配置相关寄存器和引脚,以及实现发送和接收函数。

网友Y:
原来的海报可以多介绍一下低功耗模式,比如如何配置通讯

网友Z(2023-08-10):
有六个中断源,确实是很强的

网友AA:
话说,用芯源内置的晶体振动,高波特率会不会丢包?

网友AB:
艺术品的发送和接收速率是多少

网友AC(2023-09-11):
可以来几个不同波特率下的低功耗唤醒例程吗?9600的,115200的

网友AD:
引用 网友AC:
可以来几个不同波特率下的低功耗唤醒例程吗?9600的,115200的

UART低功耗唤醒例程,请参考CW32L083标准库中UART例程,比如:cw32l083-stdperiph-lib\Examples\UART\UART_DeepSleep_LSELSI,\UART_DeepSleep_PCLK。

网友AE:
很好,我以前用过串口的核心源码,很好用

网友AF:
Ch340n工作非常好,这个芯片的尺寸非常小

网友AG:
Uart可以用来实现数据的收发功能,在嵌入式系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网友AH:
That's great, isn't the serial routine here?

网友AI(2023-11-07):
发送以及接管两边必需利用雷同的波特率举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