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移植Free-RTOS】CW32开发者扶持计划

楼主(2023-04-18):
#技术资源# #申请原创# 前言

* 感谢由芯源半导体提供的物料与技术支持
* CW32是武汉芯源半导体生产的高性能低成本MCU,欢迎大家多多使用国产芯片,支持国产!!!
* 开发者扶持计划由CW32生态社区与立创EDA共同合作发起,更多详细内容:开始报名!CW32开发者扶持计划正式进行,将助力中国的大学教育及人才培养 - - 21ic电子技术开**坛
* 本次移植使用的硬件为官方CW32F030小蓝板,最终效果为点亮PC13的LED

1,Free-RTOS源码下载

* Free-RTOS源码链接
* 进入后点击 Get Updates;等待一会就自动下载了

* 下载解压后检查文件是否齐全
* 一定要有这个文件,后面的移植也主要用到这个文件

* 进去后会有四个文件夹,案例,库,源文件,测试文件

2,建立文件夹

*文件夹新建在你的工程里,与User同级
*新建一个RTOS文件夹,并添加 include protable source

3,copy系统源码进入新建的工程文件

一,FreeRTOS\\Source\\include :这个文件路径里的所有 **.h** 文件复制进新建的include文件夹中。**

二, 在 FreeRTOS\\Demo 这个路径中寻找到关于STM32F1 系列的 Keil文件

三,**在该路径中寻找到FreeRTOSConfig.h的文件,并将他复制进之前新建的include的文件夹中

四, 在 **FreeRTOS\\Source\\portable\\MemMang** 路径下寻找到heap文件,并将™全部复制进 新建的peotable文件中

五, 在 reeRTOS\\Source\\portable\\RVDS\\ARM_CM0** 该路径下寻找到**port文件,复制进新建的portble文件中**

六, 将在该路径下出现的 **.c文件都移动进新建source文件夹内。**
  移动后的效果

4,Keil的工程配置

* 下面是需要新建的组,以及添加的文件
* RTOS/source
* RTOS/port

5,添加工程路径

* 选择将 RTOS下的source路径添加入内

6,修改RTOS配置
  1. #define INCLUDE_xTaskGetCurrentTaskHandle 1

  2. #define xPortPendSVHandler PendSV_Handler
  3. #define vPortSVCHandler        SVC_Handler
  4. //#define        xPortSysTickHandler        SysTick_Handler

#define configUSE_PREEMPTION                1
#define configUSE_IDLE_HOOK                        0
#define configUSE_TICK_HOOK                        0
#define configCPU_CLOCK_HZ                        ( ( unsigned long ) 48000000 )
#define configTICK_RATE_HZ                        ( ( TickType_t ) 1000 )
#define configMAX_PRIORITIES                ( 5 )
#defin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 ( unsigned short ) 128 )
#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 ( size_t ) ( 4 * 1024 ) )
#define configMAX_TASK_NAME_LEN                ( 16 )
#define configUSE_TRACE_FACILITY        0
#define configUSE_16_BIT_TICKS                0
#define configIDLE_SHOULD_YIELD                1

* 在中断文件**interrupt_cw32f030.c** 内屏蔽以下函数,并添加:头文件

#include "main.h"
#include "interrupts_cw32f030.h"
#include "cw32f030_gpio.h"
#include "cw32f030_adc.h"
#include "cw32f030_gtim.h"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SysTick_Handler(void)**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if (INCLUDE_xTaskGetSchedulerState)
                if(xTaskGetSchedulerState() != taskSCHEDULER_NOT_STARTED)
                {
        #endif
                        xPortSysTickHandler();
        #if (INCLUDE_xTaskGetSchedulerState)
                }
                #endif
}

**屏蔽以下两个函数**

7,测试代码

**注意:因为CW32F030.h内可以没有包含管脚等的.h文件** ,因此新建了一个**mian.h 文件**
  1. `**文件main.h**`
#ifndef __MAIN_H
#define __MAIN_H

#include "base_types.h"
#include "cw32f030.h"
#include "system_cw32f030.h"
#include "interrupts_cw32f030.h"
#include "cw32f030_gpio.h"
#include "cw32f030_rcc.h"
#include "cw32f030_systick.h"
#include "interrupts_cw32f030.h"
#include "system_cw32f030.h"
#endif /* __MAIN_H */

  1. `**文件main.c**`
#include "CW32F030.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main.h"
#include "task.h"
#include "queue.h"

//code 代码空间 ro-data 常量空间 rw-data 已全局变量 zi-data 未全局变量等
//**********************************
//                 宏定义
#define LED_TASK_NVIC                2                                //任务优先级
#define LED_TASK_Size          50                                //任务堆栈大小
TaskHandle_t LED_Task_Handler;                //句柄

//*******************************
//                        函数申明
void LED_task(void *pvParameters);

void LED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__RCC_GPIOC_CLK_ENABLE();
                PC13_AFx_GPIO();

                GPIO_InitStruct.IT = GPIO_IT_NONE;                        //控制脚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ins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CW_GPIOC, &GPIO_InitStruct);

}

void LED1(void *pvParameters)
{
   int i;

    while(1)
    {
        PC13_SETLOW();
                          vTaskDelay(100);
                                PC13_SETHIGH();
                                vTaskDelay(100);
    }
}

int main()
{

          LED_init();
                PC13_SETLOW();
    xTaskCreate(LED1, "LED1", 128, NULL, 1, &LED_Task_Handler);
    /* 启动调度器 */
    vTaskStartScheduler();
    /* 如果程序运行到了这里就表示出错了, 一般是内存不足 */
    return 0;

}

**工程下载链接:正在审核**

楼主:
怎么上传的图片不见了,传了两次传麻了,csdn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8997726/article/details/129696316?spm=1001.2014.3001.5501

网友A(2023-06-08):
如何在CW32上移植Freertos

网友B:
freertos和ucos哪个更适合于学习

网友C:
FreeRTOS是一款免费、可移植、高效的实时操作系统,广泛应用于各种嵌入式系统和物联网设备中。

网友D:
FreeRTOS的移植工作较为复杂,需要熟悉嵌入式系统、RTOS和相关硬件平台的知识,并具备一定的编程技能和调试能力。

网友E:
freertos 能移植 ucgui吗

网友F:
freertos 占多少内存空间

网友G:
freertos任务切换需要多少个时钟周期

网友H:
FreeRTOS这是一个开源的项目,属于轻量级内核,API比较全

网友I:
楼主这个RTOS确实很精髓,芯源MCU能够对时实系统有了参考

网友J:
内核ROM和耗费RAM都比uCOS小,特别是RAM。这在单片机里面是稀缺资源,uCOS至少要5K以上,而FreeRTOS用2~3K也可以跑的很好

网友K:
安富莱电子的H7-TOOL开发工具可以仿真烧录芯源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