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语言中return、break、continue的用法和区别

楼主(2023-04-18):
C语言中 return、 break、continue 是我们常用的三个“流程控制”关键字。

你能熟练使用这三个关键字吗?下面来讲讲这三个关键字,以及相关的内容。

0概述大部分编程语言中都存在return、 break、continue关键字,它们的作用有相似之处,有“流程控制”的功能。

刚开始编程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搞混它们的关系,特别是 break 和 continue 很多人都没搞明白。

这三个关键字的大概意思:

  • return:跳出当前正在执行函数。

  • break:在循环体内,结束整个循环过程。

  • continue:结束本次的循环,直接进行下一次的循环。

1return

return:跳出当前正在执行函数。

使用方法:return (表达式);其中,(表达式)是可以省略的。

1、有返回类型

return通常都是带有返回类型的,比如返回int型变量:

int Fun(void){  int rtn;  //函数代码;  return rtn;}

这里可以返回变量、结构体、指针等。

强调两点:

  • return不能返回数组;

  • return不能返回指向(函数内)局部变量的类型。

楼主:
2、无返回类型

有些情况下,return是无返回类型的。

比如,当某个条件成立,需要结束执行本函数:

void Fun(void){  int rtn;  //函数代码;  if(条件成立)    return;  //函数代码;}

强调两点:

  • void 空类型:因为函数的返回类型为void(空类型),所以这里的 return 是不带任何值的(带有返回数据,就会报错)。

  • void * 任意类型指针。

void *Fun(void)

这是一个“返回任意类型指针”的指针函数(也是一个函数,只是它返回类型是指针)。

比如uCOS邮箱部分的函数:

2break

break:在循环体内,结束整个循环过程,然后执行循环之后的代码。

break常用语 for、 while 和 switch 语句中,比如:

for(i=0; i<100; i++){  //代码  if(条件成立)  break;    //跳出for循环  //代码}switch(num){  case 1: //代码          break;  case 2: //代码          break;}

1、break只挑出当前循环

如果有两层、甚至多层嵌套的for循环,break只跳出它当前所在那个for循环,外层的for循环依然会继续循环。

比如:

int a=0;int i=0;int j=0;for(i=0;i<=9;i++){    for(j=0;j<=9;j++)    {        break;        a++;        //这里a++不会执行;    }    a++;            //这里a++会执行;}printf("%d",a);

内层那个a++不会执行,所以最后输出结果为:10

楼主:
2、case如果没有break会依顺序执行

如果 switch 没有break,比如:

switch(num){  case 1: //代码          //没有break;
  case 2: //代码          //没有break;
  case 3: //代码          //没有break;}
如果num=2,没有break,则case 2 和 case 3都会被执行。

相信有很多人都在这里踩过坑。

3continuecontinue:结束本次的循环,直接进行下一次的循环。
和break类似,continue也是用于循环语句中,只是这里刚好和break相反,这里是继续执行下一次循环(而不是跳出循环)。

比如:

for(i=0; i<100; i++){  //代码1
  if(条件成立)  continue;    //执行下一次循环
  //代码2}
如果条件成立,则下面 代码2 不会被执行。

1、continue不用于switch语句中

break用于switch语句中,但continue通常不用于switch语句中。

2、break和continue主要区别

break 语句是结束整个循环过程,不再判断执行循环的条件是否成立。

continue 语句则只结束本次循环,而不是终止整个循环。

网友A:
楼主分享的基础C的知识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