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其他] 灵动MCU有FSM外设的吗?它通常包括几个基本概念不了解来这里看看~

楼主(2023-04-18):
#申请原创# @21ic小管家  @21小跑堂  @21ic小可爱

FSM外设是用于实现有限状态机(FSM)的功能。

FSM是一种数学模型,用于描述具有有限个状态和在这些状态之间进行转移的事件或条件的系统。

FSM外设可以配置为多种模式,包括状态计数器、状态切换逻辑以及事件/信号捕捉器等功能。

它通常包括以下几个基本概念:

1.状态:系统在某个时刻所处的状态。

例如,在一个简单的计数器中,状态可以是0、1、2、3等。

2.事件:触发状态转移的事件或条件。

例如,在计数器中,事件可以是“计数器值加1”。

3.转移:状态之间的转移,即状态的变化。

例如,在计数器中,当计数器值达到最大值时,它将返回到初始状态。

4.动作:在状态转移时执行的操作或行为。

例如,在计数器中,当计数器值发生变化时,可以通过动作将其显示到屏幕上。

FSM外设可以帮助通过硬件实现有限状态机,从而大大简化了软件实现的复杂度。

可以配置FSM外设的模式、状态和事件,并指定与每个状态相关联的动作。

当事件触发时,FSM外设将自动执行相关的动作,并将系统转移到新的状态。

灵动 MCU(Lingdong MCU)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架构的微控制器系列,其中部分型号支持FSM外设。

LD3320和LD3320T型号支持FSM外设,用于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等应用。

灵动提供了丰富的外设和接口,如ADC、DAC、PWM、SPI、I2C等,可满足不同需求的应用

FSM外设是灵动MCU中的一种硬件模块,用于实现有限状态机,能够大大简化软件实现的复杂度。

在灵动MCU中,FSM外设可以配置为多种模式,包括状态计数器、状态切换逻辑以及事件/信号捕捉器等功能。

可以通过查看灵动MCU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来了解更多有关FSM外设的信息。

如果想区分FSM外设和其他外设,FSM外设正常来讲都会有专门的引脚或寄存器用于配置和控制有限状态机的行为。

区分FSM外设和其他外设,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

1.查看芯片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

FSM外设通常会在芯片的功能模块中被列举出来,可以通过查看手册来确认是否有这个外设模块。

2.查看芯片的引脚图。

FSM外设通常会有专门的引脚用于配置和控制有限状态机的行为,可以通过查看引脚图来确认是否有这个外设。

3.查看开发板或开发环境中的示例代码和文档。

灵动MCU的开发板通常会提供示例代码和文档,这些示例代码通常会涉及到FSM外设的使用,可以通过查看示例代码和文档来确认是否有这个外设。

大概就是总结以上几点就能区别开是否有FSM外设,正常情况下,通过查看芯片的数据手册、引脚图以及开发板的示例代码和文档,还可以参考开发板或开发环境中的示例代码和文档,这些示例代码通常会涉及到FSM外设的使用。这些都是可以比较容易地区分出FSM外设和其他外设得。

我举个栗子:
基于灵动MCU的FSM外设的示例代码: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fsm.h"

#define EVENT_A 0
#define EVENT_B 1
#define EVENT_C 2

typedef enum {
    STATE_IDLE,
    STATE_BUSY,
    STATE_DONE,
} fsm_state_t;

void event_handler(fsm_state_t *state, uint8_t event) {
    switch (*state) {
        case STATE_IDLE:
            if (event == EVENT_A) {
                *state = STATE_BUSY;
                // Perform action for event A in the BUSY state
            }
            break;
        case STATE_BUSY:
            if (event == EVENT_B) {
                // Perform action for event B in the BUSY state
            } else if (event == EVENT_C) {
                *state = STATE_DONE;
                // Perform action for event C in the DONE state
            }
            break;
        case STATE_DONE:
            // Perform action for events in the DONE state
            break;
        default:
            break;
    }
}

int main() {
    fsm_state_t state = STATE_IDLE;
    uint8_t event;

    while (1) {
        // Wait for an event to occur
        event = get_next_event();
        // Handle the event based on the current state
        event_handler(&state, event);
    }

    return 0;
}

在这个示例代码中,我定义了三个事件(EVENT_A、EVENT_B、EVENT_C)和三个状态(STATE_IDLE、STATE_BUSY、STATE_DONE)。

在主函数中,我通过调用 event_handler 函数处理事件,event_handler 函数会根据当前的状态和事件来执行相应的动作,并更新状态。

我上面这个示例代码中其实并没有直接使用灵动MCU的FSM外设。

但大致能够展示出有限状态机的基本概念和实现方法,能够为使用灵动MCU的FSM外设提供帮助和一定的参考,属于一个比较简单好理解的例子吧,比较适合新手拿去用。

感谢观看,写作不易,请勿盗转,如有文本问题欢迎指正,交流。

问答形式介绍灵动MCU的FSM外设,可读性强,便于用户阅读。

网友A:
我晕,这是自问自答啊,还以为是提问贴。

网友B(2023-08-25):
基本概念还是必须得了解的

网友C:
这个基础的功能,还是需要很好的理解一下的,先关注。

网友D:
基础知识,太重要了,不错的东西。

网友E:
FSM外设还真的没有仔细看过。

网友F:
FSM外设还没有仔细的看过,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