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如何快捷的产生一个完整的项目?

楼主(2023-04-18):
之前用stm32,直接在STM32CubeMX点几下,就能产生一个即用的项目
现在因为成本关系,想用apm32,但是apm32和stm32参数上存在一些差异,比如stm32F103RET6和APM32F103RET6,一个64K ram,一个128K ram,如果我的项目ram不到64K,可以直接在STM32CubeIDE编译然后烧到APM芯片上,但是如果ram超过64K,STM32CubeIDE里就编译出错了吧?

网友A(2023-07-07):
应该不会出错吧

网友B:
哦,懂了,你说ST的是64K的,如果要超了能不能行是吧,答案不行

网友C:
当然了啊,你不能超过64K才行啊

网友D:
啥程序啊,能写到这么大

网友E:
这个应该算是全局变量的存储位置吧

网友F:
你可以选择个大点的MCU,比如是128K的,然后就可以烧录到APM上了

网友G:
这不都得看你应用了嘛,不过应该达不到这么大

网友H:
估计超了会报错的

网友I:
这你换芯片不就行了么,换个128K的ra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