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定时器

楼主(2023-04-18):
用来做开关电源的,双向Boost-Buck,然后开关频率是200K,要用到高精度定时器。雅特力的哪个芯片有类似的高精度定时器啊?

不知道AT32F435的定时器满足要求不,可以达到288M的频率,32位分辨率。
xch
可能说的不是“高精度”,是高分辨率

网友A:
GD32E5系列有。

网友B:
单片机的定时器,有精度的说法?定时器用之上驱动,时钟精确,定时就精确,比如用0.1ppm的晶振,年误差就是3秒。

网友C:
定时器的精度取决于晶振以及晶振的驱动和电路,但最主要的是晶振,晶振除了生产的精度外还有温漂等影响,生产的精度是厂家加工和结构造成的,无法改变。所以稳定额误差可以通过标准器一次性校准,但温漂需要通过类似恒压恒温等晶振的外部补偿措施解决,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