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触发多通道 ADC, DMA 采集数据,定时设置问题?

楼主(2023-04-18):
STM32F103RCT6, 3通道ADC, 采集A\B\C相波形数据,每周波32点,通过Timer2 CCR2触发ADC转换,然后DMA中断读取数据;问题来了Timer2 PWM1的触发周期应该是 625us还是208us。先前一直使用DSPIC,类似的功能设计是需要208us;一周波20ms/32点=625us;三周波625us/3=208us。哪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你现在3路待采样信号,假设信号周期为20ms,一个周期分32点采样,
触发周期应该是20/32=625us, 每次转换3个通道,这个时间内必须妥妥转换完成并被DMA取走。